请教一个STM32数组位移的问题。

楼主(2020-03-14):
我想显示一个频谱图。内容为一个二维数组。如128*64的数组
现在需要在数组第一行插入新内容,原第一行及后面的相应后移一位。最后一位丢掉。
除了数组复制还有什么办法吗。或者STM32F7 H7 有没有数组移动的指令。
需要最快速的方法。

谢谢。

网友:
将二维用一维看待,用环形队列来处理

网友:
指针呀,每次移一下指针的指向数据即可

网友:
没有数组移动的指令。内核指令的位操作都是针对寄存器的,针对一大片总线地址的好像没见过
用CM3/CM4的话倒是可以用bitband配合环形指针实现你要的功能

网友:
逻辑上来说有极限,但是可以32bits位宽加速复制

网友:
后移一bit?

网友:
都用上F7,H7了,干嘛不用DMA2D,专门干这事的

网友:
不知道具体细节,我觉得直接存个第一维首位指针当第一条数据的地址,然后更新一条,移动下指针.这样比队列都省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