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塘nuc972的macid唯一性求证

楼主(2020-03-14):
新塘nuc972程序在nand flash里面,一开始想在程序中读取macid,通过macid的唯一性来判断是否有可能被破解;后面通过ifconfig发现购买的开发板和自己做的两个样板的macid都是一样的(我的都是 08:00:27:00:01:92),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对,还是说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如果说无法做到唯一,想请教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对程序进行加密(除了外加加密芯片或者再搞另外一个带唯一id的芯片)。

网友:
mac可能是烧到flash里面的吧。无线路由器均是uboot或redboot手动烧的。然后公司的龙芯pi每次重启mac都tm自动随机一个,艹,到现在好像也没有给我们解决方案。

楼主:
要是烧写到flash里面就没啥用了哦,别人拿去把flash copy一下整个方案都送给人家了,还没有stm32的加密性强了。

网友A:
搞个MD5加密,利用SPI FLASH的U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MD5加密,利用SPI FLASH的UID

我现在的情况是板子上面带有1颗SPI flash型号W25Q32JVSSIQ存放了uboot和环境变量启动信息,1颗nand flash S34ML01G2存放的是kernel和文件系统,刚才查看了资料SPI flash确实有设备id,但启动的信息里面没有看到该芯片的id,在linux下面也不知道怎么查看,请问如何能够获取得到呢?

网友A:
linux我不懂,只能给你建议,就是你的程序能否主动去读SPI FLASH的UID,能读的话就可以实现加密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我不懂,只能给你建议,就是你的程序能否主动去读SPI FLASH的UID,能读的话就可以实现加密功能 ...

谢谢,再研究研究

网友B:
修改驱动,用spi flash的唯一id做序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驱动,用spi flash的唯一id做序列号。

还没有修改过呢,准备试一下。

网友:
唯一的MAC地址是要另外购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