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变频驱动的三极管容易击穿的问题

楼主(2020-03-14):
有一个产品的变频驱动,是前同事设计的,负载是一个25W 4.7欧姆电阻,再串一条导线缠在水管上面,
导线另一端接电源负极,它的作用就是一个线圈,可以产出磁场,这是用来处理水的。
Q1端的R1电阻接5V变频方波,Q4电容端接线圈,Q3相当于二极管。原先是15V供电的,
一直使用没有什么问题。后来想增大输出功率,供电改为48V,就频繁出现Q1,Q3,Q4同时
击穿的问题。由于模电基础差,一直没有解决方案,在这里请教大家:
1、这个电路有什么缺陷吗?怎么改进?
2、Q3在这里只是当二极管使用吧,它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如果去掉Q3,输出波形就不正常了,为什么呢

网友A:
电压从 15V 变到48V   你还用的原来的三极管?   100V 的集射电压 不够了!!    提高到200V以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从 15V 变到48V   你还用的原来的三极管?   100V 的集射电压 不够了!!    提高到200V以上试试 ...

谢谢,是还是用100V的三极管,我换耐压高一点的试试

网友B:
感性负载,一般需要续流二极管,比如在C1左方对电源加一只二极管,对地加一只二极管。
R2可能大了,会影响边沿,可减小些试试。
再弄不好就上IR2104+两只NMOS做个半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性负载,一般需要续流二极管,比如在C1左方对电源加一只二极管,对地加一只二极管。
R2可能大了,会影响 ...

谢谢!你这个建议很好!

网友C:
Q4管子容易进入线性区,此时功耗极大,建议采用PNP的管子严格控制驻留在线性区时间

其实直接换成MOS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C:
Q4管子容易进入线性区,此时功耗极大,建议采用PNP的管子严格控制驻留在线性区时间

好的,谢谢,我向领导说明一下

网友D:
1:以前15v工作电流多少?换48V工作电流多少?2:用示波器比对下两种电压时的波形。3:三极管有一个放大倍数,看了下这个实际是达林顿管,画原理图封装不准确影响别人判断。这样放大倍数的问题没问题。开关频率多大?4:对比下两种电压工作时各个管子发热是否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以前15v工作电流多少?换48V工作电流多少?2:用示波器比对下两种电压时的波形。3:三极管有一个放大倍数, ...

谢谢提醒,用的的确是达林顿管,原理图没有体现出来。以前15V和现在48V的波形差不多,产品用多路这样的驱动并联接线圈的,每个回路的电流不会超过3A,因为三极管都是固定到很大的散热器上面,
整体的温度再五六十度左右,开关频率50Hz~50k Hz之间,下面是示波器测的波形,其中输出波形是15V测得的,一通道是Q4基极波形,二通道是电容负极端波形,在48V情况下Q4基极的峰峰值达到67V,发射极会更高,有76V之多,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
感觉q3就是起到了一个反向放电二极管的作用,在关断时电流从这里续流,否则负载无处放电,波形就不正常了。之所以用个三极管,可能是为了快速恢复。用一个高压快恢复二极管替代试一下。

网友D:
从你示波器的波形看,尖峰还是比较高的,耐压的余量太小了点,考虑电感线圈的变化,尖峰更高。可以把耐压换200V的达林顿试试。然后把48V再提到到60V,70v这样看是否原来的100v很容易击穿,换200V不坏就说明是耐压不够。因为从你描述散热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你示波器的波形看,尖峰还是比较高的,耐压的余量太小了点,考虑电感线圈的变化,尖峰更高。可以把耐压换 ...

好的,换一个耐压高一点试试,测出的是接上线圈波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换一个耐压高一点试试,测出的是接上线圈波形

楼主,有测试结果了上来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测试结果了上来说下

还没有结果,在这里谢谢大家都回复,现在在电容正极端并两个续流二极管,然后将达林顿管的耐压换成150V的,先测试一段时间看看。晶体管击穿通常在通电的一瞬间发生的,但不是每次都会击穿。另外,用IR2104+MOS管也准备测试,有结果再公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