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人讨论额温枪的环境温度补偿吗

楼主(2020-03-14):
额温枪现在满世界都在开发吧, 我自己也在弄,目前卡在 环境温度补偿的算法上。按照VT表 查表补偿出来,差异太大。  有时候,同环境温 ,同目标温,隔了一天测传感器输出电压都不一样。这种情况,我估计要么是我测试方法不对,要么是传感器故障(概率很小,进口的)。  论坛大佬们,能不能点拨一下。

网友A:
这个一般数据表都只能参考吧,关键还是经验。

网友B:
这货上电要预热,因此上电之后大概有数十秒的数据都是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上电要预热,因此上电之后大概有数十秒的数据都是不能用的。

预热不用的。 额温枪 都电池,低功耗, 秒测。    预热的传感器,都搞不了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数据表都只能参考吧,关键还是经验。

现在就是想 经验。 通过试验,建表,拟合曲线,再差值成表格。    可能我试验方法有问题, 同样的输入参数,输出 有差别。   这样就建不起一个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热不用的。 额温枪 都电池,低功耗, 秒测。    预热的传感器,都搞不了低功耗。 ...

然而你不预热就解决不了精度问题

网友C:
环温补偿才是第一步,后面还有瞬变温度补偿

网友:
额温补偿算法是最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温补偿才是第一步,后面还有瞬变温度补偿

MCU 平时都是休眠的。 监测 才唤醒。  是否是“瞬变”,MCU如何能知道。 定时唤醒,记录环境温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MCU 平时都是休眠的。 监测 才唤醒。  是否是“瞬变”,MCU如何能知道。 定时唤醒,记录环境温吗 ...

不能记录曲线拟合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环温补偿才是第一步,后面还有瞬变温度补偿

你说的是传感器被意外加热了吧。这个学名叫梯度补偿,不过一般不会让用户接触到传感器的--所以可以不用管这个了。

今晚采到了一批90621的数据,这货冷启动时大概需要60秒的预热(温度朝下走),然后才开始回升(板子功耗大约250mw,每分钟升1度左右,一共要升个4~5度左右),回升的比例和壳温的比例相近,因此我还要在固件里做一个预热阶段检测、预热后最低/最高温度跟踪,然后计算系数,计算补偿,然后输出补偿+校正后的温度。。

网友D:
楼主用的是哪科传感器,不怎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是哪科传感器,不怎么稳定

TPiD 1T 0122B。 应该不是传感器问题。   可能是我软件 或者 测试方法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TPiD 1T 0122B。 应该不是传感器问题。   可能是我软件 或者 测试方法的问题

厂家都有一个校对的表,你的表是不是和型号不符合,或者外部的条件,包括包裹的配件不一致的吧

网友E:
有计算公式的
你们都是瞎搞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计算公式的
你们都是瞎搞的吗?

计算公式通用的,还是针对不同传感器就不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计算公式通用的,还是针对不同传感器就不同?

不同型号的热电堆就是参数差异
调整计算公式的相关参数即可
如果你用垃圾头,还要做线性度补偿算法

网友:
现在满世界听到的都是额温枪,感觉好疯狂,估计要做好还是不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同型号的热电堆就是参数差异
调整计算公式的相关参数即可
如果你用垃圾头,还要做线性度补偿算法 ...

人体补偿 。 有公式吗?  这个应该也是通用的吧?

网友:
等到了秋天是不是可以出一大波开源了

网友(2021-04-25):
做的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