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电源串接稳压管可以稳定的降低输出电压吗?

楼主(2020-03-14):
一个稳压电路模块,最高输入电压38V,自带输入过压保护,电路负载是100mA工作电流,用36V直流电源供电给稳压模块,它工作正常。
换36V开关电源给稳压模块供电,发现稳压模块过压保护,用示波器看开关电源的输出,开始上电的一刹那有一个40V瞬间高压输出,后很快降到36V电压输出,想降低一下电压输出,就在开关电源输出后面串接一个1N5339 5.6V稳压管降压后给稳压模块供电,用示波器看了一下稳压管后面的输出,最高电压已经低于36V了,但是接到稳压模块输入端,发现稳压模块还是过压保护,这个是为什么啊?

网友:
耐压38你给36?太猖狂了

网友:
若电源串接稳压管可以获得稳定的电压(如 CV 等),做电源的估计早全倒了。

网友:
不能稳定的降低输出电压,因为二极管的导通电压是不定的,会根据流过电流的大小而变化。手册里面给的只是最大值,你要看图表才对

网友A:
卧槽,串接的是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串接的是稳压管?

对啊,反向串接,5.6v稳压管做降压用。

网友B:
电流不大的时候可以串接稳压二极管降低电压。我是40V电压,串9V稳压管和一个几百欧的电阻之后再进入线性稳压器,输出3.3V

网友:
正确的做法是换合格的开关电源

网友:
看用途,很多设计都是这么搞的,最典型的就是AG的电源,大量的稳压二极管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大的时候可以串接稳压二极管降低电压。我是40V电压,串9V稳压管和一个几百欧的电阻之后再进入线性稳 ...

牛逼啊,40V到3.3V,这压降

网友:
稳压管是并联用的,前面串电阻。

网友:
串稳压管应该可行的,
可能是你的设备过压保护太灵敏了吧,
试一下在稳压管后面,对地并联一个电阻,以便即使不接设备时,也能够有1mA电流流经稳压管.

网友:
稳压管工作要有一个工作电流的,建议在稳压管后面加一个20K左右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