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做PCB喜欢自动加粗字符?

楼主(2020-03-14):
发现stroke字体会自动加粗,最后做出来就是糊在一起有些看不清的状态。
我板子上还有几个true type 字体,设计的和stroke字体笔画宽度一样,实际做出来就没有加粗,很清晰。

网友A:
最近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AD上传源文件的字符做出来不一样,但是給gerber文件就好了,才开始学习,以前不懂怎么出gerber

网友:
样板是打印的,有要求吧,设置的是否超过人家工艺了

网友:
注意软件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AD上传源文件的字符做出来不一样,但是給gerber文件就好了,才开始学习,以前不懂怎 ...

我做板子从来都是给gerber。

---------------
用truetype设计的0.1线宽都能做出来很清晰的效果,说明根本不是加工能力不足的问题
用stroke设计的0.1宽会被他们手动加粗,做出来就是糊在一起的。

唯一的解释就是,stroke的字符他们批量改起来比较容易,毕竟是线条属性的,但是truetype的是多边形属性的,批量改很麻烦。

我建议嘉立创不要擅自修改用户的gerber文件,即使做出来太细看不清,那也是用户的设计。

网友B:
做pcb 最好是给gerber。   可以把争议缩小到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pcb 最好是给gerber。   可以把争议缩小到最小。

20年来做了无数板子,从没发过gerber文件,也从来没有制版厂有这种要求过,都是直接发.pcb文件

网友:
字体问题吧,选合适的字体应该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