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C++里4个*号表示啥?

楼主(2020-03-15):
在别人的程序里看到了以下定义:
typedef GridNode* GridNodePtr;
GridNodePtr *** GridNodeMap;

这好像意味着
GridNode* *** GridNodeMap;

那GridNodeMap是不是一个三维的数组,每个元素都是GridNode* 指针类型的变量?总感觉不太对呢

网友:
楼主你多虑了,就是个多级指针:

以下代码帮助理解:

    typedef short* GridNodePtr;
    GridNodePtr*** GridNodeMap;

    TRACE(traceAppMsg, 0, "sizeof(GridNodeMap) = %d.\n", sizeof(GridNodeMap));
    TRACE(traceAppMsg, 0, "sizeof(*GridNodeMap) = %d.\n", sizeof(*GridNodeMap));
    TRACE(traceAppMsg, 0, "sizeof(**GridNodeMap) = %d.\n", sizeof(**GridNodeMap));
    TRACE(traceAppMsg, 0, "sizeof(***GridNodeMap) = %d.\n", sizeof(***GridNodeMap));
    TRACE(traceAppMsg, 0, "sizeof(****GridNodeMap) = %d.\n", sizeof(****GridNodeMap));
    //TRACE(traceAppMsg, 0, "sizeof(*****GridNodeMap) = %d.\n", sizeof(*****GridNodeMap));

结果:
sizeof(GridNodeMap) = 8.
sizeof(*GridNodeMap) = 8.
sizeof(**GridNodeMap) = 8.
sizeof(***GridNodeMap) = 8.//以上几个级别都是指针类型
sizeof(****GridNodeMap) = 2.//这一级内容类型是实际的short

网友A:
这个确实就是个多级指针,没什么难的,但是这么用的人也是够绕的,这个语法C里面就有,不是C++特有

typedef GridNode* GridNodePtr; //GridNodePtr是一个指向 GridNode的指针
GridNodePtr *** GridNodeMap;  // 把这个按上面的形式分解下就行了
typedef GridNodePtr* GridNodePtr2
typedef GridNodePtr2* GridNodePtr3
GridNodePtr3* GridNodeMap

GridNodeMap是一个指针,指向GridNodePtr3,GridNodePtr3是一个指针,指向GridNodePtr2,GridNodePtr2是一个指针,指向GridNodePtr,GridNodePtr是一个指针,指向GridNo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就是个多级指针,没什么难的,但是这么用的人也是够绕的,这个语法C里面就有,不是C++特有

typed ...

搞这么复杂,还不如用一个一维数组线性展开。。

网友:
最多用过三级指针:***p,常用二级指针**,和一级指针。
楼主:如果加上:三个const更难理解。

网友:
从来没有这么用过,一般就用个1级指针,很少二级。搞复杂了自己都绕晕。

网友:
谢谢楼主了,还有加分,赞呀!

网友:
很少见,一般到2级指针,再多级指针就数组伺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