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什么时候才能双面贴片

楼主(2020-03-15):
最近下了一个单才了解到SMT只能贴一面,现在板子的密度越来越高,顶层和底层同时摆器件已经是无法避免了。

网友:
记得上次袁老板的意思,是近期不会考虑双面贴

网友A:
实施难度太大了。
你要,别人不要。拼不到一起

网友:
  只满足大多数客户需求,,都忙不过来了

网友B:
每一款板子需求都不一样,比较难在保证低成本的情况下操作

网友C:
你如果实在需要, 也可以分成两块板来做嘛, 背面这块板做小一点, 用邮票孔的方式焊到正面板底下.

网友:
大多数板子都是单层元件的,按嘉立创对贴片业务定位的描述,现阶段jlc也没必要,也不会支持双面贴,成本太高.你找别家贴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实在需要, 也可以分成两块板来做嘛, 背面这块板做小一点, 用邮票孔的方式焊到正面板底下. ...

优秀,

网友:
更需要 BGA 贴片的支持

网友:
实施起来有些难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一款板子需求都不一样,比较难在保证低成本的情况下操作

不同颜色,不同层数,那么多组合和分类都走过来了~~

焊接分单面和双面,只分两类客户即可,其实我也有点疑惑,为什么jlc不推出双面贴。。。。

网友:
就回流焊一个工序来说双面就得回流焊得走轨道,拼版后这么大尺寸的PCB,回流焊后板子可能拱成赵州桥,要么就得做做夹具,这个夹具感觉不好设计,这么多种外形尺寸。

网友:
需求太小众。

网友:
还是把扩展库的元器件尽量补上物料比较实际,最近STM32H750VB缺货很久了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实施难度太大了。
你要,别人不要。拼不到一起

不会吧 拼在一起,有一些只贴一面,那另外一面算空焊就行了。至于那些要贴双面的,加收工程费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 拼在一起,有一些只贴一面,那另外一面算空焊就行了。至于那些要贴双面的,加收工程费咯。 ...

如果是单面焊的,您愿意把板子过两次炉子吗?
而且双面焊的,另一面焊好的要垫着才能再过炉子,不然有可能丢元件。丢的可不仅仅是双面焊的客户,单面的也跟着受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单面焊的,您愿意把板子过两次炉子吗?
而且双面焊的,另一面焊好的要垫着才能再过炉子,不然有可 ...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先过第二面,这样单面贴的客户元件只过一次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单面焊的,您愿意把板子过两次炉子吗?
而且双面焊的,另一面焊好的要垫着才能再过炉子,不然有可 ...

过两次炉问题不大吧,正常双面贴不也是过两次?他们也能解决掉件问题。应该是JLC做一面贴,可以省下很多工艺操作。所以贴片价格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过两次炉问题不大吧,正常双面贴不也是过两次?他们也能解决掉件问题。应该是JLC做一面贴,可以省下很多 ...

不仅如此,少量的那面过线和正常的过线,效率差很多。所以贴片厂对小板要拼,就是因为线上走的时间也是工啊

网友E:
年前单位自建了2条线,我参与了调试一直到运行,没有想象的复杂,只是我们自己贴自己用(BOSS豪没办法,专营外贸),估计JLC考虑的是效率最优化,说到底需求量未达到质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年前单位自建了2条线,我参与了调试一直到运行,没有想象的复杂,只是我们自己贴自己用(BOSS豪没办法,专 ...

什么品牌的机器?富士?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品牌的机器?富士?

fuji吧   型号  记不清了
老板也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