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电容的类型

楼主(2020-03-15):
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图中这是什么电容

网友A:
薄膜贴片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薄膜贴片电容

有什么特点呢?

网友:
性能稳定,容量相对较大,精度高,内阻小,损耗低。但是价格比较贵

瓷片类的MLCC的有压电效应,容量偏差大。NPO的容量又做不大。

网友:
我也有个这个电桥  哈哈哈

网友:
一直看到国外的板上有这个形状的大电容,但不知道哪里采购。偶尔搜到些,发现价格比较贵

网友:
可能是品牌问题造成的没见过这种颜色

网友:
小名:千层糕

网友:
高频用很多,搜ATC 电容,可以找到,几元一个。

网友:
松下好多,我用它做积分电容

网友:
学习了,薄膜有贴片的。

网友:
貌似MRI 机器里用的很多

网友:
贴片CBB电容,漏电流小,频率特性好、介损小,用于需要精密测量的场合

网友:
你把方形电容的皮扒掉,差不多一样。

网友:
积分使用

网友:
同惠2822坚定完毕,回忆起了头几年在同惠上班的日子

网友:
这几个电容是巴特沃斯滤波器用的,给100Hz、120Hz、1kHz、10kHz、100kHz信号源滤波专用的。积分器用的电容是图片左边和4148二极管并联的那个

网友B:
这个不是电容。。。这个是GDT 放雷管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电容。。。这个是GDT 放雷管啊。

明显薄膜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薄膜电容啊。。

好吧!我以为白色的像是 贴片GDT

网友:
我是根据颜色来分辨的。。。

网友:
拆过一个温控器里面的积分电路就是这种电容,当时用烙铁焊了一下直接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