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RH850每次用编程器读DFLASH数据无规律变化

楼主(2020-03-15):
各位大神请教:RH850每次用编程器读DFLASH的时候,数据无规律变化,读一百次无规律变化一百次,可以确定不是编程器,接线等外部问题,就是设计的程序导致的,不知道谁可以解决这种问题?

有偿!谢谢!

楼主:
声明下:本人是做维修用,不做copy,所以大家不用鄙视我!

网友:
引脚接触不良

楼主:
不是引脚接触不良噢,如果读写CFLASH都正常,只有DFLASH无规律变化,确定是RH850内部程序导致的无规律变化,有厂家的初始化数据写入之后,只要模块没有接通工作电源,DFLASH无论读多少次都不会变化,但是只要一通电再去读DFLASH就无规律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引脚接触不良噢,如果读写CFLASH都正常,只有DFLASH无规律变化,确定是RH850内部程序导致的无规律变 ...

dataflash没写的数据读的感觉是随机的,写之后再读就可以读到

网友:
这个Dataflash设计的是无法通过外部去读取的。包括查空等。只有用DataFlash的库去读。修车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