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交流耦合电路的原理

楼主(2020-03-15):
如下图是一个三极管交流耦合电路,下面波形是IN的输入波形,请问OUT输出波形会是怎样的,如何理解?图中电阻,电容和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A:
一个简单的放大电路哇, C1隔直通交的(交流信号耦合电容),R1输入限流电阻,R2偏置电阻,C2滤波电容,
D1保护二极管(输入信号钳位的)
R4、R3这个就不用解释了吧

既然你都multisim仿真了,输出波形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简单的放大电路哇, C1隔直通交的(交流信号耦合电容),R1输入限流电阻,R2偏置电阻,C2滤波电容,
D1保 ...

这不是放大电路啊

网友:
直觉告诉我输入波形得一个脉冲不会响应

网友:
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呢?没有直流通路,这个电路不回工作

网友B:
输入的交流电压是多少, 频率是多少, 没有参数,很难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的交流电压是多少, 频率是多少, 没有参数,很难分析

输入的电压就是上面的0V,8V,24V脉冲波形

网友C:
可以工作,非放大器
是一个下降沿检测器
而且24V到8V的下降沿 和 24V到0V下降沿 对应的OUT输出的高电平时间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工作,非放大器
是一个下降沿检测器
而且24V到8V的下降沿 和 24V到0V下降沿 对应的OUT输出的高电平时间 ...

实际测量,发现输入24V 输出为0V;输入为0V和8V 输出为3.3V。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测量,发现输入24V 输出为0V;输入为0V和8V 输出为3.3V。不明白为什么

要测波形
不能只量电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测波形
不能只量电压啊

就是示波器实测出来的

网友D:
这是24V载波通讯电路,主要用于消防电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是24V载波通讯电路,主要用于消防电子

接收端的电路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端的电路原理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输入8V时,输出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