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WIFI是不是有一种技术,多个路由器组成热点共同体?

楼主(2020-03-15):
例如一个大型商场各个角落都有WIFI路由器,手机只需要连接了一个SSID后走到哪里都能自动连接最近的热点上网。如何实现?简单地把所有的路由器热点的SSID和密码都设置成一样就行?还是需要专用的设备?当手机已经连接到热点A时走近热点B,此时如果连接到B可能网速会更易快。但由于已经连接了A,但还有信号,所以手机不一定会自动切换到B,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补充:要求无缝漫游,无缝切换。

网友A:
no way
用mesh路由器或者瘦AP

网友B:
无线ac+ap才更可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 way
用mesh路由器或者瘦AP

瘦AP是什么意思?其实在家庭里也挺实用的,特别是有几层楼的别墅。去到哪里都可以用,不用手动切换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ac+ap才更可靠吧

具体怎样实现?

网友:
这都是很基础的东西,去tpink网站找AC控制器+AP买回来,配置一下就行,这都是基本功能

网友:
胖模式就像普通家用路由器样可以通过独立的web页面管理,瘦模式没有独立的web页面,要通过控制器统一管理。

网友:
早期的带桥接功能的家用无线路由器已经可以实现了,几年前在家里搞过
具体忘了,好像是SSID和密码统一,需要相互知道MAC地址

----
补充一下,当时用的网件WNDR4500和TP-LINK TL-WR840N(或者同一系列的,记不清了,没找到订单)

网友:
应该是要用无线ac+ap,直接京东看产品介绍就清楚了

网友:
不是wifi路由器的问题,这是终端的问题,比如有2个SSID为abc的wifi分别在楼上和楼下,手机在楼下根据信号强弱连的是楼下的AP,然后人走到楼上,手机并不主动会切换到楼上同SSID的wifi热点,虽然这个信号更强
但是可以人为断开,再重新连接
有的wifi可以设置信号低于多少,就自动踢掉,不过这个阈值也不好设置,设低了多数情况仍然不自动切换,设高了,可能在中间地带,两个wifi热点都踢你下线
手机和基站就不同了,手机会选择信号好的基站,而且切换的时候无缝,打电话都不短线

网友C:
小型的就直接买有POE的一体机如TL-R470GP-AC

https://item.jd.com/464728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型的就直接买有POE的一体机如TL-R470GP-AC

https://item.jd.com/4647285.html

AP设备是独立的一个产品吗?还是说AP就是WIFI路由器关闭了HDCP后插到LAN口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AP设备是独立的一个产品吗?还是说AP就是WIFI路由器关闭了HDCP后插到LAN口就是了? ...

无线路由器当ap,无法被管理,不能实现漫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路由器当ap,无法被管理,不能实现漫游。

即要购买专用的AP?

网友:
ac+ap实现

楼主:
不便宜呀。

楼主:
需要同一牌子的AC和AP搭配还是各品牌混搭都可以?有没有一个标准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路由器当ap,无法被管理,不能实现漫游。

路由器把dhCP关闭了就相当于让出了控制权,还不行吗?需要支持专属的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型的就直接买有POE的一体机如TL-R470GP-AC

https://item.jd.com/4647285.html

AC控制器只有4个LAN口,可以用集线器扩展吗?

网友D:
家里用可以买电力猫,我买的腾达母机与子机wifi名称和密码都是一样的无需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用可以买电力猫,我买的腾达母机与子机wifi名称和密码都是一样的无需切换 ...

有网线的,墙壁上已经有RJ45接口

网友:
腾达M3 加双频AP吧 淘宝便宜又大碗,如果想稳点上优科吧只是AC价格要命。

补充下AC不通用,AP都有POE供电,要POE交换机。

网友:
我现在用的爱快路由和AP

网友E:
无线路由器无缝覆盖,快速漫游协议802.11R

网友:
买那种poe路由器加几个墙插ap的套装,就是有点贵。

网友:
我就这样弄的,POE路由+86面板,感觉信号没有独立无线路由稳定。

网友F:
不是中继信号放大器吗,淘宝几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中继信号放大器吗,淘宝几十块

无缝漫游,无缝切换。

网友G:
广西电信200M宽带,送一个光猫和一个路由,自带这个功能,以前我也被这个不能漫游自动切换的给弄烦了,后来研究了一下,原来送的光猫和路由就自带这个,一键配置就行了,方便得很,光猫在客厅,路由在房间,共用一个名字和密码,无缝切换漫游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广西电信200M宽带,送一个光猫和一个路由,自带这个功能,以前我也被这个不能漫游自动切换的给弄烦了,后来 ...

不太理解啊,就算是MESH路由,也得配套的,你的光猫和路由能组成漫游,那路由器型号和光猫型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理解啊,就算是MESH路由,也得配套的,你的光猫和路由能组成漫游,那路由器型号和光猫型号是什么? ...

没注意型号,都是比较新的,两个都有5G频段,光猫和路由是用网线连接的,因为我装修时候全房都放了网线,进入光猫管理界面里面有一个选项,忘了叫啥,点一下就自动配置好了

网友H:
是mesh吧,一键组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mesh吧,一键组网

mesh是不是像AC+AP一样都是一个带mesh协议的路由器+多个AP?

网友H:
引用 楼主:
mesh是不是像AC+AP一样都是一个带mesh协议的路由器+多个AP?

每个路由都是平级对等的   你可以看下tp 7650就是mesh路由,单个路由的话和普通路由没有区别  我记得B站有评测,貌似目前在大带宽占用下并不是特别的成熟

网友:
引用 网友H:
每个路由都是平级对等的   你可以看下tp 7650就是mesh路由,单个路由的话和普通路由没有区别  我记得B站 ...

这个B站评测 你可以看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 ... 66179612204597991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线路由器无缝覆盖,快速漫游协议802.11R

是不是AC+AP是跑802.11R协议,而MESH则跑802.11K/V协议?

网友I:
上网搜:mg1200ac 无缝漫游
我现在在用,还是比较舒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理解啊,就算是MESH路由,也得配套的,你的光猫和路由能组成漫游,那路由器型号和光猫型号是什么? ...

我昨天刚配置好,确实可以自动却换,好用,广西电信,ZXHN F650+E8822,在光猫上配置就可以,光猫会自动识别路由器的,光猫还自动配置、管理E8822路由器,没搞懂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网搜:mg1200ac 无缝漫游
我现在在用,还是比较舒服的。

你知道路由器从哪个版本开始支持5G频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路由器从哪个版本开始支持5G频段?

2016年的 1200  ac是支持的
MG1200支持5G和2.4G

楼主:
无论是AC+AP还是MESH,要实现无缝漫游都必须要手机端支持这两套协议才行?

楼主:
这篇文章说,AC+AP可能是假漫游,把信号弱的手机踢出去而已。真漫游需要支持802.11K/V/R协议。MESH路由器好像是支持K/V.。AC+AP的商品好像没有介绍他支持什么协议,难道真是假的?
https://www.baidu.com/link?url=8 ... 966000000065e6f207d

楼主:
好奇怪,mesh路由器网页上介绍只支持802.11K/V。AC控制器网页上没有介绍,问京东客服说支持802.11K/V。唯独都不支持802.11R。什么原因?

网友:
AC+AP可以。。。

楼主:
研究了一轮,发现无论是AC+AP还是MESH。我家没有一台手机支持802.11K/V/R.

网友J:
引用 楼主:
研究了一轮,发现无论是AC+AP还是MESH。我家没有一台手机支持802.11K/V/R.

AC+AP对设备的依懒性相对较低。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家里用可以买电力猫,我买的腾达母机与子机wifi名称和密码都是一样的无需切换 ...

电力猫 我上次jd自营买过一次  结果 旁边是路由器电源  IPTV 都卡死了。然后再也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AC+AP对设备的依懒性相对较低。

除非是假无缝,用信号强弱来踢走手机让手机自动连接另外一个热点。

网友:
无线桥接

楼主:
无线桥接实现不了无缝漫游

网友:
商场里也不见得是真漫游。
mesh的要点是无线回传, 也就是有个专门的频段(一般5G频段的一半用来路由器间互联)

大家搞得都好专业。 如果不追求真无缝的话,两个路由器, 配置一样的ssid,密码。  把路由器最低无线速率调高点,信号差的客户自然就掉线了,于是就到另一个AP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力猫 我上次jd自营买过一次  结果 旁边是路由器电源  IPTV 都卡死了。然后再也不用了。 ...

我家也是用的电信iptv,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套电力路由器用了差不多两年,上个月连不了网,检查是
主机电源电容坏了,更换了继续服役中。

网友L:
AC管理的AP,能够跨区无缝漫游,跟手机漫游一样,信号覆盖无缝漫游。

楼主:
引用 网友L:
AC管理的AP,能够跨区无缝漫游,跟手机漫游一样,信号覆盖无缝漫游。

不支持802.11KVR协议的手机也可以吗?

网友:
同ssid,同密码,不同频道,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支持802.11KVR协议的手机也可以吗?

实测近几年的手机基本都可以。。不是很挑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实测近几年的手机基本都可以。。不是很挑设备

安卓手机呢?苹果我相信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支持802.11KVR协议的手机也可以吗?

这个真不知道,你要参考AC参数,tp的一些低端AP+AC,的确是采用弱信号自动剔除重连的方法实现漫游,不过这个过程很快,可能0.5秒-2秒就完成了。
另外,AC就像个傻瓜交换机,无论你把它安装在根节点还是末端节点,只要能跟路由和每个AP通信,就能够自动配置管理,并不需要每个AP实现对AC的物理连接,请知悉。
只要AC在网络中,能够实现AP互通、和路由互通,那么AC就能管理在此网络内的所有AP。AC有管理范围,比如有只能管理4个AP的,也有能管理200个AP的,能管理的AP数量越多,相应的型号就越贵。
AP是无线辐射点,可以当作一个透明设备,没有任何属性,所有参数均在AC端统一配置了。就跟配置家用路由器差不多,稍微复杂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卓手机呢?苹果我相信可以。

安卓的可以,苹果的信号不说也罢……经常掉线的同事,基本是苹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卓手机呢?苹果我相信可以。

我测试下来所有设备表现都不错,包括手头所有的安卓机。。。

网友:
看看ubnt吧,我觉得还蛮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