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电容对NTC测温电路的影响。

楼主(2020-03-15):
请问这两个电路当环境温度上升或者下降时,对ADC1和ADC2的采集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
当温度变化时,NTC两端的电压也改变,但是加电容和不加电容对ADC1和ADC2两端的电压的影响会是什么呢?

网友:
响应变慢,稳定度提高,别的一样。

网友:
去除杂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