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开源硬件对430-440M上FM语音,自动检测,自动录制

楼主(2020-03-15):
有没有一种开源硬件自动检测 430-440M上的 FM 调制的语音,然后当有语音的时候自动录下来?

我去年考出了业余无线电的A证。  在平常QSO的过程中,经常遇到呼ham,没有echo。   所以想问问论坛里的大神,  有没有 一种开源硬件  支持  U/V段 自动检测FM 语音,当有 ham在 频谱上通联的时候,自动录制下来。

本人的呼号的 BH5HPV   欢迎 ham 交流下 平时 QSO无法得到频点的心得!

网友A:
我基本就是用这个软件去听。可以录音

网友:
U段传输几公里吧

网友:
好高级,前几天才看到有个什么软件无线电。

网友:
我做了一个软件可以自动声控触发,需要在电脑上运行

网友:
另外你可以把语音差转到公网上这样可以远程收听通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基本就是用这个软件去听。可以录音

大佬把这个软件共享一下吧 我这儿上不了官网

网友:
这个频段能听多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基本就是用这个软件去听。可以录音

这个用的什么硬件?电视棒?

网友:
X宝上好像有能从几MHz到1.8GHz的SDR接收机,可以去问问老板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基本就是用这个软件去听。可以录音

硬件推荐一下

网友:
你这频段只够听酒店保安的对讲机,或者主管的对讲机或者出租车的电台。

网友:
真是热闹,也关注中。

网友:
就是使用的电视棒!

无间道有一集,调频段的镜头。

如果有这样一个扫描,抓住拼点了。只要不是加密的,很容易听到。

什么酒店对讲机、交警对讲机、铁路调度、塔台等等……都可以收听得到。

关键是你有一个好天线。

网友:
通过公众号:业余无线电中继频率查询,先查询到本地的中继,一般都是很热闹。
比如,深圳梧桐山,439.460,下差5,每周五都有台网点名。
BH7XZY

网友:
sdr 可以监听,自动录音不知道有没有了

前几天论不有个sdr的帖子吗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6&highlight=sdr

这个监听没问题,比电视棒强

网友:
R820T2是很好的变频器,所以一般电视棒都是R820T2+RTL2832U覆盖30mmhz到1700mhz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