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带PID功能的温控器控制加热会一直断断续?

楼主(2020-03-15):
RT今天收了个带PID功能的温控器,搭建了如下的实验,用灯泡当加热器,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温度到了灯泡并没有变暗(理论上应该是灯泡变暗并且稳定在一定亮度吧)而是直接熄灭然后间歇亮灭来控制温度。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
散热太好了

网友:
温控器不能输出dc的,而是输出pwm。这很正常,灯怎么会变暗呢?

网友:
PID是闭环控制的 因为传感器输入的变化是动态的,所以系统控制输出也是断断续续控制动态的。

网友:
振荡了么

网友:
交流加热控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移相触发,一种是半周期触发。你的预期是移相触发(灯泡变暗),实际上这个是半周期触发的。比如一秒有100个半周期,导通N个,截止100-N个,用以控制加热功率。

网友:
大部分加热控制器都是用半周期触发的,不会产生高次谐波,不污染电网。

网友:
输出方式不对吧,PID的输出方式有好多种的。

网友:
很多的加热输出是采用机械式继电器控制的,有寿命(开关次数)的限制,所以PWM周期会很长,一般到秒级,人眼可以明显看到通断,如果采用固态继电器的话,因为寿命比较长,可以提高PWM频率,比如将PWM周期设为1毫秒,这时候人眼看不出通断,就是你说的亮和暗的区别了!对于一般的加热,由于积分和滞后效应,有时PWM周期设为1毫秒和1秒并没有多大区别,基本上是等效的。

网友A:
输出用可控硅的,才会用调整导通角的PID控制。
输出用继电器的,一般用控制导通时间的PID控制,因为继电器有寿命限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用可控硅的,才会用调整导通角的PID控制。
输出用继电器的,一般用控制导通时间的PID控制,因为继电器 ...

就这一个明白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这一个明白人

感觉用可控硅变暗是因为导通截止时间切换很快,超过人眼的25hz极限了,这时候pwm就变换成了亮度。继电器达不到这个频率。所以就是开开关关

网友:
可控硅也有控制导通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用可控硅变暗是因为导通截止时间切换很快,超过人眼的25hz极限了,这时候pwm就变换成了亮度。继电器 ...

这只是你的感性认识,实际上继电器就不是那么频发开闭用的。

网友:
控制导通角的谐波干扰太大。温控这种大滞后系统控制导通周期足够了。

网友:
温度不会突变,滞后时间长,不需要频繁和快速调整。

网友D:
这个是继电器开关控制pid的吧,调节频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用可控硅的,才会用调整导通角的PID控制。
输出用继电器的,一般用控制导通时间的PID控制,因为继电器 ...

貌似是这样的 输出是一个开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继电器开关控制pid的吧,调节频率不高

恩  精度也不咋地 在设定值上下2度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