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防反接电路烧MOS

楼主(2020-03-15):
电路如图。
现象如下:
电源正接时,MOS的D-S间几乎没有电压,G-S电压10V,说明MOS正常导通,电路正常。
电源反接时,会听到一两声啪啪声,MOS烧坏短路,损坏的MOS,万用表测D-S两个方向均有1.2~2V的压降。
mos短路后,再正接电源,G-S电压降至1v左右,D-S两端几乎没有电压,似乎还能正常触发导通。
去掉并联的二极管D3,情况一样。

请各位网友帮忙找找原因。

网友A:
在D2两端并联上一个10K电阻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B:
反接时VGS电压浮空不确定,可能会导致nmos管处于放大状态,进而发热严重烧毁,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估计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2两端并联上一个10K电阻即可解决问题

好的,试一下。

网友:
D4不要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接时VGS电压浮空不确定,可能会导致nmos管处于放大状态,进而发热严重烧毁,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估计就没问 ...

有道理,那这样按照2楼说的在D2并联一个电阻,还要把D4去掉?

网友:
要么D4不要应该比加电阻要好

网友C:
D4去掉就可以了,这个坑我去年就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D4去掉就可以了,这个坑我去年就踩过

真是画蛇添足呀。哈哈。

网友D:
D4去掉,和在D2并联一个电阻(GS电压不能太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4去掉,和在D2并联一个电阻(GS电压不能太高)

D2就是钳位GS电压的,多加一个电阻提供悬空时放电回路

网友F:
有没搞错?正负48V电源,MOS管导通后使-48V对地短路,干嘛不直接用肖特基二极管隔离简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E:
D2就是钳位GS电压的,多加一个电阻提供悬空时放电回路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搞错?正负48V电源,MOS管导通后使-48V对地短路,干嘛不直接用肖特基二极管隔离简单可靠 ...

前面只是一个网络标号,应该是单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