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种滤波电路与输出的波形图对应是怎样的??

楼主(2020-03-16):
五种滤波电路与输出的波形图对应是怎样的??  如低通滤波、高通滤波等

网友A:
都是看幅频特性,你看波形图?

网友:
波形图对应时域分析,滤波器特性从时域分析很不好分析,应该从频域的幅频特性图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看幅频特性,你看波形图?

对应的幅频特性曲线是什么样的???

网友:
波形一般是分析滚降特性,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