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标机或者打码机求推荐

楼主(2020-03-16):
现在公司有这需求,我记得我们这里武汉*天的激光貌似用的挺多,不知道现在疫情情况下怎么样了?

还有奶粉罐的喷码是什么设备,看起来效果很好。

打个星号,避免广告嫌疑。

网友:
激光打标机有很多,各家都差不多。

网友:
奶粉罐那个应该不是激光打的,喷的

网友:
自己买配件组装,基本和配台式电脑一样

网友A:
激光打码阿拉伯数字,客户指定使用 Century Gothic 单笔划字符。
从网上下载的Century Gothic.ttf 字库 只能打印出双笔划字符。
激光打印机厂商说,只有 .shx 文件,才能打印出单笔划。但是从网上找不到Century Gothic字体的 .shx文件。

我想打印如图所示的单笔划字符,有什么办法呢?

愿意充100元话费,作为小小谢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求推荐一个好用的喷码机,手持那种就行

喷码机现在好便宜,前年我找了一下都要1700左右,去年年底的时候买了个才799元,试了一下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打码阿拉伯数字,客户指定使用 Century Gothic 单笔划字符。
从网上下载的Century Gothic.ttf 字库 只 ...

打标机不是有配套软件吗?软件里面填充下不就是你要的了吗

网友:
autodesk 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 https://forums.autodesk.com/t5/a ... -fonts/td-p/1337976
另外这个网站提供转换服务 https://www.tcfonts.com/

网友:
填充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打码阿拉伯数字,客户指定使用 Century Gothic 单笔划字符。
从网上下载的Century Gothic.ttf 字库 只 ...

我有激光打标机,可以按你的要求打印给你看。

网友:
楼上,我要单笔划的,请打印图样看一下,并请教如何设置。

填充是有问题的,多笔划打印在塑料上,不美观,温度高了还容易糊。

网友:
国产的很多,

网友:
谢谢。
在帝都,安检仍然高度紧张,不敢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