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高手指导一下,删掉2345网址导航?

楼主(2020-03-16):
如下图,已被2345无情强奸数月,试各种方法都没删掉 ,各位大神谁给指导一下,怎么删?

网友:
试试火绒

网友:
首先,不要去流氓聚集地下载软件!不要去流氓聚集地下载软件!不要去流氓聚集地下载软件!
其次不要使用夹带流氓软件的PE安装系统
再次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不要乱点广告
还不行请戒网

网友A:
卸载2345 360 腾讯管家 之类的全部东西。

网友A:
浏览器只用IE(负责网银)
edge(替代Chrome)
firefox (方便同步书签)

从此电脑清爽无比

楼主:
已用火绒。卸载浏览器、改注册表,baidu里的方法试了一遍,还不行

网友:
这个不是杀毒软件能改的,印象中这个主页锁定非常难改,而且会开机自动恢复。
好像还会和随浏览器一起启动。
中招过几次,楼主慢慢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载2345 360 腾讯管家 之类的全部东西。

没装过

网友:
好象是删不掉的。

网友:
安装完再卸载所有浏览器在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用火绒。卸载浏览器、改注册表,baidu里的方法试了一遍,还不行

之前下载的某第三方系统(就不点名了哈,系统不错,但是强制2345)也是改首页,然后各种杀毒和修改无效。
最后发现是system32下面有个dll文件(名字记不得了),类似病毒那样,每次开机会自动注册,然后改首页。
楼主可以尝试用WMI tools扫描到钩子,再后面PE下删掉就好了~

网友B:
是不是装了2345压缩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装了2345压缩软件?

原系统有,已卸

网友C:
同求方法。看了一些文章说wmi tools可以解决, 但不知道为什么下载的wmi tools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求方法。看了一些文章说wmi tools可以解决, 但不知道为什么下载的wmi tools不能正常运行。 ...

我也是,打开看不到信息

网友D:
你是系统里原来就有还是一不小心染上的? 之前同事电脑也是这样,搞了两天下了一堆工具,最后怎么搞好的都不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打开看不到信息

看看你的IE主页是不是被修改了,就是控制面板-->Internet选项-->常规,看看这里的主页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系统里原来就有还是一不小心染上的? 之前同事电脑也是这样,搞了两天下了一堆工具,最后怎么搞好的都 ...

开始没有,不小心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你的IE主页是不是被修改了,就是控制面板-->Internet选项-->常规,看看这里的主页地址 ...

这是最基本的,一开始就试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最基本的,一开始就试了

还有一种之前也碰到过的,就是浏览器的快捷方式的目标位置被修改了,带了相应的网址

网友:
流氓对流氓,360卫士修复浏览器,然后再删除360;有时候修复后还要手动设置一下主页,另外看一下自启动选项,网页打开注册表里有没有带参数(这个要重视),多管齐下才有效

网友D:
试过360流氓了吗?可以试试流氓对打,还有桌面的快捷方式有时候是假的,被修改过的。还有就是你电脑上有没有来源不明的常用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过360流氓了吗?可以试试流氓对打,还有桌面的快捷方式有时候是假的,被修改过的。还有就是你电脑上有没 ...

没试过,你说的有道理,流氓对打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试过,你说的有道理,流氓对打

如果以毒攻毒方法无效的话,趁早重装系统,记住用原版安装,不要用任何pe和还原系统,虽然比他们麻烦很多,否则这些自带病毒

网友F:
2345是见过的最流氓的!

网友:
果断重装

网友:
换系统重装

网友:
360可以解决。 lsp修复。浏览器修复解除锁定。 插件清理。基本上能搞定。

网友:
这个是主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2345是见过的最流氓的!

2345好像是驱动级流氓
论坛上有驱动大佬么?干死2345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种之前也碰到过的,就是浏览器的快捷方式的目标位置被修改了,带了相应的网址

chrome.exe 后面的url怎么不是http开头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浏览器只用IE(负责网银)
edge(替代Chrome)
firefox (方便同步书签)

edge比Chrome好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卸载2345 360 腾讯管家 之类的全部东西。

radmin你在用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G:
chrome.exe 后面的url怎么不是http开头的?

我随便写的,只是为了说明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随便写的,只是为了说明问题

这个快捷方式,把后面的url去掉,是不是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edge比Chrome好用么?

卸载了chrome已经两三个星期了,目前觉得EDGE完胜chrome。

特别是edge居然自带了选择文字朗读功能。

chrome有时候会有CPU占用莫名其妙非常高的问题,edge还没遇到过

网友:
2345也中过,特别顽强,每次打开chrome就自动打开2345

各种方法无效之后,装了360,360在的日子确实没有2345,但是把360卸载了之后,2345又出现了,真是艹

最后还是重新安装系统的。

网友:
我是用360卸载,然后再卸载360

网友H:
引用 楼主:
已用火绒。卸载浏览器、改注册表,baidu里的方法试了一遍,还不行

国产浏览器,安全软件一律不用;我之前也被这个困扰,最后发现是一个显示CPU温度等魔方软件搞得鬼,后来再也不用这些国产小软件,至今没中招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个快捷方式,把后面的url去掉,是不是就行了

是的,只要把后面的URL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装了鲁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国产浏览器,安全软件一律不用;我之前也被这个困扰,最后发现是一个显示CPU温度等魔方软件搞得鬼,后来 ...

国产应用软件你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只要把后面的URL去掉就可以了

后面的URL是被哪个软件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