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4层PCB板厂

楼主(2020-03-16):
我有一个4层板,准备打样,工艺是:4层板,板厚1mm,绿油白字,沉金,有盲、埋孔(嘉立创做不了)。坛友们有没有推荐的?多谢

网友:
四层板还搞盲埋孔,看来是不差钱啊。
你可以试试兴森快捷,我没做过盲埋孔的,你这估计起步就得4,5千。

网友:
4层盲埋? 不能从设计上去修改么? 哪怕换成6层的板子也比盲埋便宜 废品率更低

网友A:
为嘛不用6层甚至8层板?楼主这要求真是特殊

楼主:
这个是找抄板的公司直接抄的板。不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没办法,只能按照原来的做。

网友B:
兴森快捷可以,之前咨询过,不过后来加层数做了,盲埋孔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兴森快捷可以,之前咨询过,不过后来加层数做了,盲埋孔成本太高

好的,谢谢

网友:
淘宝上找个做6阶PCB的就行

网友:
顺络,我们很多HDI板是顺络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嘛不用6层甚至8层板?楼主这要求真是特殊

如果是hdi板,6层还真走不通,除非你想整板全是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找抄板的公司直接抄的板。不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没办法,只能按照原来的做。 ...

那看来是价值不菲的板子,直接找兴森快捷做。

网友:
我用过 金百泽 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hdi板,6层还真走不通,除非你想整板全是孔。。

没有6层走不通的板子,如果走不通,就再来个6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6层走不通的板子,如果走不通,就再来个6层

你这话太绝对了。你是从来没见过hdi板吧。高密度bga,0.35mm pitch,好几十圈你怎么打孔?只能走4mil的激光微孔打到第2层为止。根本没有厂家能给你打这么细的通孔。所有pcb厂通孔0.5的bga是极限了,再小没有能做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话太绝对了。你是从来没见过hdi板吧。高密度bga,0.35mm pitch,好几十圈你怎么打孔?只能走4mil的激 ...

真没见过,开给玩笑而已,别太较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