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台TCL液晶电视翻车了,请高手指点

楼主(2020-03-16):
电视机能启动,屏背光可以点亮,但不出图像暗屏,逻辑板与边板是一体的,只能尝试修逻辑板,检查发现有个疑似电容(可能是电感)的原件短路了,董的朋友告诉我表笔指的这个原件是什么?

网友:
电容,虽然看起来像电感。

网友:
拆了再试机

网友:
像是串进电路的啊,不是磁珠?感觉应该就是要短路的

网友:
电感

量产设计不会出现 超过3种规格的电容(3是虚数)

网友A:
先测屏供电以及VGL、VGH电压是否正常,这是必测的。

网友:
这是电容,拆下测试,也可能是其它电容短路的

网友:
有点像电感

网友B:
修家电赚钱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测屏供电以及VGL、VGH电压是否正常,这是必测的。

话说屏放久了会坏。。我手里有两块屏会出现彩色花屏条纹,一开始调大屏驱幅度还能凑合,现在彻底不行了。。现象就是某种颜色在某些灰阶下会异常发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话说屏放久了会坏。。我手里有两块屏会出现彩色花屏条纹,一开始调大屏驱幅度还能凑合,现在彻底不行了。 ...

灰阶啊,查一遍伽马电压。

网友:
先测几路电压,vgh.vgl.avdd.vxo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灰阶啊,查一遍伽马电压。

不是不亮,而是在某些灰阶下失去控制就常亮了。。我怀疑是屏cob老化造成信号变差。。

话说电压好像没问题,降到10hz以内有时候是ok的,最开始用馈线接信号的时候把馈线拧到一定角度条纹会慢慢变少甚至完全消失。但又不像干扰。。

gamma电压是哪个名字的?我晚上回去看看。对了,这屏是lvds信号的,整板只有一个3.3输入。另一块板是一体机的屏,也是一样毛病,这个是开机时间长了天热时容易花。。。

网友:
这个是电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不亮,而是在某些灰阶下失去控制就常亮了。。我怀疑是屏cob老化造成信号变差。。

话说电压好像没问 ...

伽马电压异常会导致类似的问题,但是也不能完全确定一定是这个原因,因为LVDS接触不良有时候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案例:
https://www.520101.com/html/inlandtv/1026571150.html

网友:
建议 先查各路电压 是否正常,电解电容看看 容量 是否正常

网友:
细看分析了一下原理图应该是电感。

网友:
是电感,我的板上就在用这个料

网友:
是不是云母电容哦

网友:
贴片磁珠,看走线是串联的

网友:
看看和左边三个贴片是并联还是串联,再确定大概是(并)电容,(串)电感,找到这台电视电路图,测试电压点,确认故障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伽马电压异常会导致类似的问题,但是也不能完全确定一定是这个原因,因为LVDS接触不良有时候也会产生类似 ...

哈哈,还真不是这种花屏,回去我看看能不能复现。貌似这种问题只在陈年老屏上才会出现,似乎是cob胶老化造成lcd面板信号异常,跟驱动板没关系(驱动板拿示波器打过,而且调低刷新率有概率恢复正常)。或者对着屏的cob芯片部分各种按压,要不了多少下屏就会出现我说的这种花屏(比如只有绿色像素在灰度30附近异常变亮)。

疑似cob胶老化,这胶看网上的说明是一种受压导电胶,用于连接cob芯片和面板,属于一次热压定型的,老化了就没救了。。而我的屏cob部分不知被折磨过多少次了。

网友:
看看屏与逻辑板连接处有没有接触不好的,尝试稍微清理与掂东西应急处理

楼主:
谢谢大家!串回路里的是电感,这块板几路电压都有,其中有2路开机来一头,现在准备买主板来试机

网友:
这个是一体成型电感。

算电感里面的高级货。

网友:
前面看错了,板子这一面像是多路DC-DC,那就是电感了。顺便请教楼主,万一客户不认同你开的价怎么办?

楼主:
給顾客报价300,同意了才开机及购主板来试,万一是屏坏了修不好就自己赔钱(材料费)

网友:
电脑液晶显示器用久了变模糊是怎么回事?请教一下楼主

网友:
不明器件右侧是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的封装,但没焊,左侧是三个并联对地电容,这大概率是芯片自带的BUCK降压输出,这个器件应该是电感。但不排除是磁珠,因为没焊二极管可能有其它情况。

楼主:
换跟标准VGA线试试(一般的VGA线缺少两根芯线通讯)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跟标准VGA线试试(一般的VGA线缺少两根芯线通讯)

建议查一下主板能不能刷固件。系统不启动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D:
坐等楼主新主板测试,维修也是挺好玩

网友:
这个看上去像电感,叠层功率电感

网友:
能买到完全同型号的主板吗?我感觉挺困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家电赚钱不?

现在电子产品这么便宜,维修应该不赚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給顾客报价300,同意了才开机及购主板来试,万一是屏坏了修不好就自己赔钱(材料费) ...

看来搞维修也有风险

网友:
电感无疑,检查相关电压是否正常,有正电压也有负电压。还有就是这种你要测试各电压点是否是对地短路或明显对地阻值异常,一般是某个电容漏电导致

网友:
电感,不信的话请解剖

网友:
说句不中听的,现在的家电其实没有太多维修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坐等楼主新主板测试,维修也是挺好玩

新主板到了,测试后还是老样子,彻底翻车亏了120元材料费,看来以后遇到能启动亮背光的不显示机器都不能接了,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屏坏

网友:
买的板子不能退货啊?

网友E(2020-07-11):
楼主,搭车问一下  ,海信TLM 4077  开机没有显示,但看看背光是亮的,按开关机键可以开关机,其他按键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搭车问一下  ,海信TLM 4077  开机没有显示,但看看背光是亮的,按开关机键可以开关机,其他按键没反 ...

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