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非制冷焦平面红外探测器工作原理??

楼主(2020-03-16):
哪位知道非制冷焦平面红外探测器工作原理??热成像仪上的用,它可以将被测物体的红外热普图以高清晰度、高灵敏度的伪彩图像方式呈现?通俗解释一下,

网友A:
锗镜头能透过红外线,聚焦到V2O5氧化钒半导体焦平面,通过动态扫描以及绝缘栅极获得电子数,然后经过多路开关和FET放大器放大信号,最终给ADC,然后信号处理,根据ADC扫描序列以及对应的信号强度值,投射到彩屏上,并且以伪彩显示信号强度,从而对应目标物温度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锗镜头能透过红外线,聚焦到V2O5氧化钒半导体焦平面,通过动态扫描以及绝缘栅极获得电子数,然后经过多路开 ...

通俗化解释一下,深入浅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锗镜头能透过红外线,聚焦到V2O5氧化钒半导体焦平面,通过动态扫描以及绝缘栅极获得电子数,然后经过多路开 ...

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