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下图IC芯片封装是什么封装??

楼主(2020-03-16):
关于下图IC芯片封装是什么封装??见过不知到具体是什么封装,哪位大神说一下啊??

网友:
这就是qfn封装吧?

网友A:
这位把这当百科用了,好歹也是电子发烧友,基本的封装要知道吧,再不济搜搜芯片型号看看datasheet里面写的什么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位把这当百科用了,好歹也是电子发烧友,基本的封装要知道吧,再不济搜搜芯片型号看看datasheet里面写的 ...

对电子热衷,但是底子薄,只能多学习,还请不吝赐教,大侠请多多指教;

网友:
QFN32 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