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东芝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TB67S109的疑惑

楼主(2020-03-16):
看大家对东芝另外一款经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TB67S109评价还不错,
这次在产品解决方案中使用了这颗料号,
但是使用中发现了一些问题:
当我电路板子上电了以后,如果某个时刻接着重启上电(就是电路板子断电后接着在3秒内上电):
错误信号引脚LO输出低电平,如果你给这个芯片脉冲,电机不会运转,
如果电路板子断电大于5秒接着上电就没事
看了下手册找到就这点信息,,还是不明白,坛友们有使用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路板电源断电和上电电压的时序,3S有问题和5S没问题,输出FAULT时;
2、电路板、系统电源有无大电容再 ...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资料还是要仔细看的。

另外,都能明确断电3秒与5秒的差异,为什么不检测一下电源电压?  出现问题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外围因素呀,而不是单纯怀疑芯片本身。

网友(2021-02-07):
芯片需要重新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