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STM32F4 hal库中何处定义USE_HAL_TIM_REGISTER_CALLBACKS

楼主(2020-03-16):
在stm32f4xx_hal_tim.h中以下一段程序,其中变量USE_HAL_TIM_REGISTER_CALLBACKS怎么也找不到在哪里定义,但是编译又不出错,高手看看,指点下是怎么回事?

#if (USE_HAL_TIM_REGISTER_CALLBACKS == 1)
typedef struct __TIM_HandleTypeDef
#else
typedef struct
#endif /* USE_HAL_TIM_REGISTER_CALLBACKS */
{
  TIM_TypeDef                 *Instance;     /*!< Register base address             */
  TIM_Base_InitTypeDef        Init;          /*!< TIM Time Base required parameters */
  HAL_TIM_ActiveChannel       Channel;       /*!< Active channel                    */
  DMA_HandleTypeDef           *hdma[7];      /*!< DMA Handlers array
                                                  This array is accessed by a @ref DMA_Handle_index */
  HAL_LockTypeDef             Lock;          /*!< Locking object                    */
  __IO HAL_TIM_StateTypeDef   State;         /*!< TIM operation state               */

#if (USE_HAL_TIM_REGISTER_CALLBACKS == 1)
  void (* Base_MspInitCallback)(struct __TIM_HandleTypeDef *htim);              /*!< TIM Base Msp Init Callback                              */
  /*这里删了一些函数声明*/
  void (* BreakCallback)(struct __TIM_HandleTypeDef *htim);                     /*!< TIM Break Callback                                      */
#endif /* USE_HAL_TIM_REGISTER_CALLBACKS */
} TIM_HandleTypeDef;

网友A:
这是留给用户定义的选项,当你需要自定义的定时器回调函数时,在编译选项预定义符号中定义USE_HAL_TIM_REGISTER_CALLBACKS=1,并且在自己的代码中实现回调函数。

网友:
没定义时,编译的#else分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留给用户定义的选项,当你需要自定义的定时器回调函数时,在编译选项预定义符号中定义USE_HAL_TIM_REGI ...

他为什么要与1比较,而不象以下的写法
#ifdef USE_HAL_TIM_REGISTER_CALLBACKS
typedef struct __TIM_HandleTypeDef
#else
typedef struct
#endif /* USE_HAL_TIM_REGISTER_CALLBACKS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为什么要与1比较,而不象以下的写法
#ifdef USE_HAL_TIM_REGISTER_CALLBACKS
typedef struct __TIM_Han ...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允许回调函数的定义方式可扩展到不止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允许回调函数的定义方式可扩展到不止一种。

这样的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允许回调函数的定义方式可扩展到不止一种。

佩服,我没想到这层。

楼主:
找到依据了,在hal库中样例程序所含stm32f4xx_hal_conf.h文件中有定义。而cubeMX给我生成的stm32f4xx_hal_conf.h却没有相关的定义
/* ########################### System Configuration ######################### */
/**
  * @brief This is the HAL system configuration section
  */
#define  VDD_VALUE                    (3300U) /*!< Value of VDD in mv */
/* 这儿删除了一些内容 */
#define  INSTRUCTION_CACHE_ENABLE     1
#define  DATA_CACHE_ENABLE            1U

/* 这儿删除了一些内容  */
#define  USE_HAL_SPI_REGISTER_CALLBACKS         0U /* SPI register callback disabled       */
#define  USE_HAL_TIM_REGISTER_CALLBACKS         0U /* TIM register callback disabled       */
/* 这儿删除了一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