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丝印CAC91,sot23-6封装的单节锂电池充电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0-03-16):
如图,请问下这颗芯片是什么型号呢 ,

楼主:
或者我想问下,有没有一颗SOT23-6充电芯片, 充电电压超过7V 会截止充电的呢?

网友A:
TP4059 ,最近选的,准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4059 ,最近选的,准备用。

充电电压7V的时候会不充电吗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好奇怪,什么锂电需要到7V停止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我想问下,有没有一颗SOT23-6充电芯片, 充电电压超过7V 会截止充电的呢? ...

输入过压保护么?钰泰就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好奇怪,什么锂电需要到7V停止充电?

高压充电, 芯片会把充电关掉,不给锂电池充电

网友B:
这个叫输入电压超过7V,不是充电电压,23-6的封装,上海钰太应该没有,看看南京微盟,拓微,富满,蓝麟等等。

楼主(2020-04-27):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输入电压超过7V,不是充电电压,23-6的封装,上海钰太应该没有,看看南京微盟,拓微,富满,蓝麟等等 ...

是需要一颗带OVP 的 便宜的SOT23-6的芯片,不知道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