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H110主板:复活39年前的ISA、28年前的PCI插槽

楼主(2020-03-16):
如今主板上的扩展插槽都是清一色各种PCIe,但是你是否还记得ISA、PCI、AGP这些老古董?

Spectra近日发布了一款非常另类的Intel H110主板“MS-98L9 V2.0”,LGA1151接口,支持Skylake六代、Kaby Lake七代酷睿处理器,不过它们在去年10月已经正式退役。

这块绿色基调的板子采用ATX标准版型,最特殊的当属扩展插槽,除了两条PCIe x16(带宽分别为x16、x4),还有五条白色的PCI、一条黑色的ISA。——就差一条AGP了。

楼主:
这块神奇的主板,它还有两条DDR4-2400内存插槽(最大容量32GB)、四个SATA 6Gbps接口(M.2肯定是没了)、Intel I219-M/I211-AT双千兆网卡、Realtek ALC887-VD2-CG声卡。

背部接口则有一个VGA(1080p/60Hz)、一个HDMI(4K/24Hz)、一个PS/2、两个COM、四个USB 3.0、两个USB 2.0、三个3.5mm音频孔,并可通过插针扩展两个USB 2.0、一个GPIO、四个COM、一个SMBus、一个TPM。

很显然,这是一块专门为需要特殊老平台的行业准备的,尤其是工业市场,价格也没有公开。

楼主:
看到有2个串口,可以扩展并口吗?

网友A:
某宝有七代板改bios上8代9代U如I3 9100 ,i5 9400的服务呢,恐怕这块板改bios还可以支持9代U哈

网友B:
ISA不知是什么bridge芯片,但不管怎么说isa卡的驱动在win7win10已经搞不定了吧

没有搜到售价

网友C:
我有个同学当初工控用的是isa加密卡的。后来有这个卡槽的机器越来越少,没办法跑到安徽农村以捐助模式免费给一个小学更换新的机器,换回来50台老的286

网友D:
卧槽 我要买,正愁PC104没办法弄呢。ISA转PC104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同学当初工控用的是isa加密卡的。后来有这个卡槽的机器越来越少,没办法跑到安徽农村以捐助模式免费 ...

这操作骚

网友:
不知道这个ISA是的端口地址是否能对应的上286时代的IO地址呢? 例如跑DOS,直接端口操作?
老式ISA好像忽略了A11以上的IO地址,因此有些老式程序都假设IO地址在1024以内的.
而现在PCI接口的串口/并口卡,得到的物理IO地址都是Fxxx,很偏上的地址位,有些老式程序就不大兼容.

网友:
神奇啊,长见识了

网友:
貌似研华工控机 清一色PCI。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同学当初工控用的是isa加密卡的。后来有这个卡槽的机器越来越少,没办法跑到安徽农村以捐助模式免费 ...

哈哈哈

网友:
研祥、研华的工控主板底板很多都有ISA

网友E:
俺设计过好几款ISA的板卡啊。

网友:
想起我很久前用的PIC仿真器,还要插一块isa卡再主板上,然后连一个长长的扁平电缆出来,再接一个盒子,然后再接仿真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卧槽 我要买,正愁PC104没办法弄呢。ISA转PC104

老板在呵呵笑:就是给你们准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有七代板改bios上8代9代U如I3 9100 ,i5 9400的服务呢,恐怕这块板改bios还可以支持9代U哈 ...

改BIOS要有同系列的9代主板BIOS来修改。比如b150主板可以用b350来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同学当初工控用的是isa加密卡的。后来有这个卡槽的机器越来越少,没办法跑到安徽农村以捐助模式免费 ...

这操作,我有老电脑,有没有i9换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到有2个串口,可以扩展并口吗?

没有并口,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并口,差评。

主板SuperIO芯片用的是F81866A,支持并口,PCB上没有拉出来可惜了。
再来一个软驱接口就完美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俺设计过好几款ISA的板卡啊。

当年也设计过ISA办卡,地址译码还用了一片GAL16V8,逼格满满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同学当初工控用的是isa加密卡的。后来有这个卡槽的机器越来越少,没办法跑到安徽农村以捐助模式免费 ...

哥们你这个是段子吧,带ISA的工控电脑现在还在生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CPU 不是插槽Slot 1接口,差评。

没有AGP差评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不便宜

网友:
ISA,20年前都很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哥们你这个是段子吧,带ISA的工控电脑现在还在生产呢

真不是段子。
我同学是做线切割的。一套机器的钱都没一台工控机贵。
他这样做也是没办法。一套的预算是1000(就286主机,一块加密卡,一块VGA显卡,一套操作软件)。如果配工控机的话,早亏死了

这是当年的事,大致在97年的一把骚操作。   主要pci的卡设计还没完善价格还贵,为了过渡才想的歪主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不是段子。
我同学是做线切割的。一套机器的钱都没一台工控机贵。
他这样做也是没办法。一套的预算是10 ...

97年的话就算选cyrix的cpu,1000块钱也配不下来吧,这么看捐电脑不是一换一的比例咯?

网友:
我现在才知道有这个,怎么买?ebay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97年的话就算选cyrix的cpu,1000块钱也配不下来吧,这么看捐电脑不是一换一的比例咯? ...

这种操作只要搞定校长,大家名利双收双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当年也设计过ISA办卡,地址译码还用了一片GAL16V8,逼格满满的。

GAL做地址译码嘛,还要注意别和系统地址冲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SA不知是什么bridge芯片,但不管怎么说isa卡的驱动在win7win10已经搞不定了吧

没有搜到售价 ...

一般是it8888桥接芯片

网友:
这个板子太神奇了

网友D(2020-07-03):
遇到新问题了,ISA如何在Windows10系统上用,哪位大侠指条明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新问题了,ISA如何在Windows10系统上用,哪位大侠指条明路。

装个XP?
网上有acpi兼容patch

i9-9900K 都没问题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24&pid=10997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