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ltsc所谓的没有功能更新是什么功能更新?

楼主(2020-03-16):
网上说LTSC的毛病有点多,所以我一直是在pro版本上面做减法,打算复工回去以后把闲置的T430s用起来,想试试LTSC,不知道win10 ltsc所谓的没有功能更新是什么功能更新?pro版好像也没见什么大的功能更新。

网友:
就是不增加功能,只修复BUG之类的

网友:
LTSC比其他的版本要更省资源,推荐使用

网友:
用了很久了,基本上每月都会有更新,界面清爽,运行稳定

网友:
我刚安装的LTSC,把自动更新给关了。之前用LTSB2016,一直挺稳定的。

楼主:
精简确实很有吸引力,就是怕软件、驱动不兼容,另外也不知道功能更新具体是什么。

网友A:
我倾向于自己去精简完整版的win10,而不是直接用LTSC

网友:
LTSC的驱动可能要自己装,其它

网友:
LTSC的驱动可能要自己装,其它与完整版感觉没有区别。

网友:
ltsc也更新的,只是大版本不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简确实很有吸引力,就是怕软件、驱动不兼容,另外也不知道功能更新具体是什么。 ...

去掉了虚拟机相关部分

网友:
从WIN8开始加入了虚拟机,可以运行"手机"程序,去掉后就是纯电脑的了

网友:
会更新安全日积月累,不会更新版本和其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倾向于自己去精简完整版的win10,而不是直接用LTSC

自己精简掉小娜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己精简掉小娜试试

苹果电脑的siri是很好用的。

小娜是次了点,但也能凑合打开一些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电脑的siri是很好用的。

小娜是次了点,但也能凑合打开一些软件。

不说小娜好不好用,自己动手精简很费劲。比如动手彻底卸载小娜试试难度。

网友:
我刚装了个LTSC,把IE11删了,官网上的IE11又装不上。

楼主:
已经在一台老爷机上面装了ltsc,比pro确实省事一些,没有那些无聊的app了。c盘占用只有10G

网友C:
LTSC不支持那些专门针对win8/10编写的app,只能运行以前PC那种程序(这种程序现在好像叫desktop版).也因此没有了MS store
不过我现在还是用标准的win10,始终ms store上有些程序还可以的,例如edge, 你只要在ms store中设置一下不要更新不要推荐,就不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ap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TSC不支持那些专门针对win8/10编写的app,只能运行以前PC那种程序(这种程序现在好像叫desktop版).也因此没 ...

正合我意。uwp app除了跨平台,界面相对简单,对于电工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