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快MDK的程序下载速度?

楼主(2020-03-16):
使用STM32F429IIT6,
当前编译后程序在200K以上,这才是项目开始阶段。
每次编译后,点击debug按钮,至少2分钟以上的下载时间。jlink/SWD 6MHZ的速度下载。

以后要是上M的程序,每天上午调试一次,下午调试一次,就差不多了。。

有没办法提高下载速度。

网友A:
200k就2分钟,感觉有问题。换电脑或者jlink10

网友B:
楼主不要每次把flash 都擦了啊,只擦除几块,速度就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k就2分钟,感觉有问题。换电脑或者jlink10

刚买的笔记本电脑  I7-9750H   这个应该不至于太落后。。 话说再差的电脑,USB接口速度也是M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要每次把flash 都擦了啊,只擦除几块,速度就快了

都是擦除需要使用的flash。

难道可以不擦除falsh直接下载?

想过下载到RAM中调试,可是下载到外部SDRAM问题多多啊 。 出问题也不好找原因。

请大家指教。。。。

网友C:
换mdk5就行了   再换个v9以上的 调试器

网友:
1MB,5Mbps大概需要1分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mdk5就行了   再换个v9以上的 调试器

换软件只能提高编译的效率,,,下载不行吧 。 目前已经是MDK5.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软件只能提高编译的效率,,,下载不行吧 。 目前已经是MDK5.2

jlink驱动呢?可以升级试试。

网友D:
楼主看一看时间主要耗在哪里的是擦除还是下载

网友:
Jink v9 可以达到12M

网友:
MDK4限制V8只能到5M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驱动呢?可以升级试试。

已经升级到目前能够找到的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一看时间主要耗在哪里的是擦除还是下载

主要是下载,,看来瓶颈还是在数据传输速度不够。

网友:
估计你这个是jlink本身有点故障。
我用5mbps速度下载220k的程序到H743芯片,擦除7~10s,下载+校验10s,总共30s内肯定能搞定。F427的片子速度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
我记得我这整片擦除比按块擦除快些啊

网友:
JLIN到MCU的接线要短,看似6MHz,事实上没有,肯定自动降频或是重传了。

JLINK9 下载 100K 3-4秒的水平吧。

网友:
st 的  m4 擦擦很慢的,与工具无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换mdk5就行了   再换个v9以上的 调试器

MDK5,用本坛和谐OK,然而DPF,device package,下载连接Keil官方服务器不畅,还好周末时间,耗费了不甚焦躁~
欺负我们Hardware guy...

网友:
我们最近一个项目编译下来也有两百多k,下载的时候也没刻意设置什么速度,感觉十秒以内就结束了啊,gd32f450,flash虽然有2m但是下载的时候应该只是擦除并且写入了对应大小的区域,不会整片都擦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MDK5,用本坛和谐OK,然而DPF,device package,下载连接Keil官方服务器不畅,还好周末时间,耗费了不甚焦 ...

用惯了iar已经不习惯mdk了,我在家里的电脑装了iar7.6和mdk5,同样的工程,后者编译速度慢很多,在线仿真调试的时候也不是很流畅,软件使用的异常情况也比较多(可能是安装的版本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惯了iar已经不习惯mdk了,我在家里的电脑装了iar7.6和mdk5,同样的工程,后者编译速度慢很多,在线仿真 ...

同感~~~

网友:
SWD模式肯定快不起来。JTAG接口和SWD接口速度差别大了去了。

网友G:
换个JLINK把,我H7,3~4M的程序,v9 swd,50MHZ时钟,12M下载速度,都不用多少秒。。

网友:
是不是没有勾选 Use target RAM 来加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个JLINK把,我H7,3~4M的程序,v9 swd,50MHZ时钟,12M下载速度,都不用多少秒。。 ...

推荐一个 ,我目前是用坛友做的min Jink

网友H:
用的我的迷你jlink?推荐用我的高速dap

网友I:
烧写速度不会慢,200K,最多十秒解决. 慢的是编译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的我的迷你jlink?推荐用我的高速dap

我DAP能够 运行systemview吗?
DAP我手上有几个 有空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烧写速度不会慢,200K,最多十秒解决. 慢的是编译速度

新买的电脑,编译很快,,看来应该是MIN jink有问题。

网友:
软件有问题吧,我300多K也就是10秒左右

网友:
不太可能电脑问题 最大可能是下载线路不稳 发生重传或者降速

网友:
这怎么可能,我H7 , 500K左右,JLink9, 整个过程撑死15s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个JLINK把,我H7,3~4M的程序,v9 swd,50MHZ时钟,12M下载速度,都不用多少秒。。 ...

Swd哪来的50m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擦除需要使用的flash。

难道可以不擦除falsh直接下载?

感觉下载器问题比较大。试试Jlink v9或者v10版本。
再就是MDK工程jlink设置里面,可以选择整片Flash擦除下载,也可以选择部分扇区擦除下载。后者不会全片擦除,比较快一些。因为大部分程序只用到了flash最前面一小部分,没必要整片擦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DAP能够 运行systemview吗?
DAP我手上有几个 有空试一下

可以查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一个 ,我目前是用坛友做的min Jink

现在用的是他们家的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3.69707773k6Xgp5&id=579072194764

网友G:
我也不太懂,在MDK调试里的这个显示50M

网友J:
买了个STLINK V3 MINI,才80来块,速度不错 USB2.0高速的,SW可以最高选择到24M,试过比较稳定。不过这种并排连线别指望能跑太高频率了,20多MHZ的频率也就到顶了,估计上50M信号都畸变不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买了个STLINK V3 MINI,才80来块,速度不错 USB2.0高速的,SW可以最高选择到24M,试过比较稳定。不过这种并 ...

这个STLINK V3 MINI  是F7的主控,,应该不错,,可惜systemview应该是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不太懂,在MDK调试里的这个显示50M

显示的和实际的速度是不一样,实际速度再下载前的LOGO中,

网友:
关闭所有已打开的代码文件,有奇效

网友:
是不是点了debug会卡一段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不太懂,在MDK调试里的这个显示50M

V9  v10都有  好像只看到15m  难道是因为mdk4原因

网友:
芯片内部的 JTAG 单元貌似也是有速度限制,有时想加快但经常会显示错误而中断,只能选择更低一阶的速率来操作了。

网友:
不应该这么慢啊,怎么也得4000K啊

楼主(2020-04-24):
目前使用stlink V3 MIN速度相当的可以,200K代码也就是10S左右的时间,速度至少是很多DIY jink的10倍以上。

STLINK v3还有一个 超级串口,波特率随意设置。目前用921600
缺点是 烫,发热很严重,,

所以 DIY的jink只能用来玩玩还可以。。 大项目不适合。

网友:
去掉所有带中文和空格路径,试试

网友:
我用的jlink,代码170K了,下载也就10秒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MDK5,用本坛和谐OK,然而DPF,device package,下载连接Keil官方服务器不畅,还好周末时间,耗费了不甚焦 ...

不要自动升级,去keil网站下载pack手动安装。下载速度很快

楼主:
我指的JLINK 是taobao上很多个人DIY的min Jlink

网友:
跟MCU USB的速度有关,现在盗版V11,可以到50M确实比V9的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