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SSD丢数据是什么现象?

楼主(2020-03-16):
购买的SSD 660P,今天发现回收站有好多目录,一看都是有用的,顺手还原后发现都是空目录,里面的文件全部丢失,好不容易从备份处恢复,开关机后又发现回收站又有好多空目录,里面的文件又全部丢失,请问一下这种现象是不是固态硬盘丢数据的现象,如果出现这种现象,要怎么做才好?

网友:
你这种情况不是SSD造成的,通常是某个软件工作时生成的临时目录,使用完就自动删除了。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是你中毒了

网友A:
硬盘丢数据还给你放回收站,你是不是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丢数据还给你放回收站,你是不是想多了

主要是莫名其妙丢文件,不知什么问题,可能是文件丢失了文件结构出现错误,系统把他丢到回收站了

网友:
你这电脑有点智能的味道,知道自己删除损坏的文件了,另外问一下 啥牌子的?

网友:
与ssd无关。如果掉速,黑屏不认盘,才与ssd.有关

网友:
中毒的可能性很大,先查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