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onenote同步的时候总是卡住如何解决呢?

楼主(2020-03-16):
如题,如图,。
之前一直没有问题,这几天突然就这样了
是在onedrive中的

楼主:
卡在绿色进度条那里不动
整个one note的笔记本才500多M的样子,而且这个是增量同步,不该卡着不动才对

网友:
onedrive同步和普通的网盘同步有区别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卡在绿色进度条那里不动
整个one note的笔记本才500多M的样子,而且这个是增量同步,不该卡着不动才对 ...

想问500M的大小在哪里看的?我一直没找到。

网友B:
刚试了一下还可以同步,不过很慢
可能OneDrive要被和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500M的大小在哪里看的?我一直没找到。

看onedriver的使用空间,我的onedriver里只有onenote文档
还有使用onenote的电脑中,会有备份,从这里也能看个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试了一下还可以同步,不过很慢
可能OneDrive要被和谐了

今天早上开始可以同步了,或许是昨天oneDrive真的快不行了吧

网友:
很久以前就开始经常同步失败了。

把d.docs.live.net加入梯子列表。

网友:
求问 edge的书签如何同步,我死活注册不了微软账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开始可以同步了,或许是昨天oneDrive真的快不行了吧

最近我也老是出现同步不上。

网友:
onedrive这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