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画PCB上的金手指怎样画

楼主(2020-03-16):
请教如图片中这种金手指怎样画

网友:
一样的焊盘,沉金就可以了

网友:
看的眼有点花,不是开了个窗吗?触摸按键?

网友:
开窗就可以了。

网友:
先画一个pad焊盘,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画线和圆弧,并开创之

网友:
画成2脚封装吧,2个圆弧+几个走线.开窗.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是按键

网友:
触摸按键

网友:
类似遥控器上的导电硅胶按键

网友:
画封装可以吧

网友:
开窗处理;画封装也可以;

网友:
金手指是镀金吗

网友:
用 shap 画就行了,最笨的就用线段来拼成。

网友:
  不熟AD只用99SE画过,放两个焊盘+走线开窗。 但是设计校验的时候麻烦,得给这个器件单独设(较密)规则,不然校验时一大堆绿色警告  PADS就好多了 PAD 铜皮关联下就完成。楼主如果是用软的硅胶导电按键,而且是密封的请记得开个小孔透气,不然按键会给人手感不好的感觉。

楼主:
谁有没有这个现有画好的封装,自己画了不满意,画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