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低成本实现无线路由器信号覆盖至东西230米?

楼主(2020-03-16):
我父亲在家里开一个小工厂,我家院子加上村里的闲田都被用上了。

2019年中秋节的时候,家里刚刚通宽带,中国移动的CMCC无线路由器,射频信号强度挺好,就放置在我家的房子里。
中秋节的时候京东上买的摄像头A,经过布署调试,已经可以远程查看,效果挺好。
布局如下,黄色的那个是无线路由器,自带光猫,放置在室内:

摄像头A的效果如下:

但是院子很狭长,随着添置的露天的设备和工具越来越多,需要的摄像头也越来越多。
现在需要新增摄像头B来减少摄像头A的盲区,因为实在太远了。

可是距离有200米之多。不能像A那样直接连入无线路由器了。

摄像头A处使用另外一路电网供电,与家里的无线路器不是同一个电网,所以使用电力猫有难度。

在网上找到无线网桥,成本可以接受,毕竟如果不用无线的方案,布线的网线100多米也得这么多钱。
可以把网桥放在摄像头A处,指向摄像头B

这货宣称1Km,一对儿的价格是178元,也有5公里的版本,成本X2
https://item.jd.com/100006464774.html
无线网桥到路由器貌似还需要一段5米的网线,这个也可以接受。但是似乎不完美了。

因为还有打算要新增摄像头B
那么又得新增一对儿无线网桥,从B到C之间没有合适的位置放置无线中继器的,在家里研究过在房间里靠近路由器的地方使用一台旧的无线路由器设置成无线中继,但30米的距离让这一点儿中继能力变得微不足道。实测信号已经时有时无了。
如果新增一对儿无线网桥,则为了这30米又增加了170元投入,而且要两根网线通入到室内。越搞越难看。

不知道坛里有没有更高明的办法解决问题。至少这30米的摄像头C不用这么鸡肋的解决方案。
当时想过,1Km通信的网桥,在正面指向摄像头B的情况下,背面还能不能有30m连接的能力去支持C,这样只需要买3个网桥设备就可以了。一主2从。
就是没经验,背面的信号是不是差得离谱。

网友A:
自己挂两个平板天线背靠背就行,很多校园监控就是这样的。咸鱼淘两个sma接口的11n路由器足够了,比如rt-n16、whr-g300n-h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挂两个平板天线背靠背就行,很多校园监控就是这样的。

自己不是搞射频的,怎么个“挂”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不是搞射频的,怎么个“挂”法?

曾经的中高端路由器有一些是天线可以拆下的,sma接口。在马云家搜索14dbi平板天线和rt-n16了解一下。

网友:
可以试试八木天线,4-6单元的,八木天线背面会漏信号,可以指向C,前面指向B,B和C的八木天线都指向A就可以,八木天线可以用铜钱自制。

网友B:
200米还是拉一根网线稳定靠谱

或者那种光转电的盒子用两个,中间用光纤。

网友:
这款天线千万别买

网友:
MERCURY网桥900M的,我用过只能买大当小用,5KM的当1KM还行,中间不能遮挡,树都最好没有,它的天线实际就是一平板天线,楼主的距离应该不是问题,我感觉在网上淘一个大功率无线路由器就行,以前公司买过那种铁盒的无线路由器(像是改装的,毕竟超过500mw应该算不合规),貌似功率1000mw的

网友C:
问下楼主,买的什么摄像头,如何做到可以远程查看,我也正有此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米还是拉一根网线稳定靠谱

或者那种光转电的盒子用两个,中间用光纤。 ...

200米已经超了以太网100米的设计了,况且200米线也不便宜

一般建议淘二手ubnt网桥,改个特殊频点,给监控再合适不过了,别人也蹭不进来

网友:
才200米,便宜的乐光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D:
好多年前,买了一对乐光用来蹭亲戚家的100M宽带,直线距离至少1.5km。调成14频道,不加密,可以跑满100M。100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自己挂两个平板天线背靠背就行,很多校园监控就是这样的。咸鱼淘两个sma接口的11n路由器足够了,比如rt-n16 ...

挂两个平板天线,你的意思把路由自身天线拆掉,换成平板天线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多年前,买了一对乐光用来蹭亲戚家的100M宽带,直线距离至少1.5km。调成14频道,不加密,可以跑满100M。1 ...

现在电磁环境复杂多了,还能100M蹭网么?

网友:
还是上 网线靠谱, poe的摄像头, 一根网线电源网络都有了,

网友:
可以直接用CPE了。。。。。

网友:
这种用平板天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电磁环境复杂多了,还能100M蹭网么?

现在100M普及了就不用了,但14频道比较纯净,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这种无线的用过,就是中间不能有东西档,其次就是用光纤了,相对网线不贵,一对接口为主要成本,线长了就比网线合算了,相对网线来说,稳定长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天线千万别买。

哈哈,航模遥控器用过这款

网友:
一个好的全向天线或者两个定向天线。

网友:
电力载波 啊,随便弄

网友:
1)无线的使用过,适合蹭网。平板天线是买套件自制的,增益比楼上的那种成品要好(不虚标)。主要问题是平板天线是定向的,有效角度小,需要调角度。稳定性要差一点。你要是愿意尝试,玩一玩天线和大功率网卡也有点意思。
2)要简单可靠的话,还是拉网线吧,200米未尝不可。(USB线的标准是1米,我用过5米的加长线接摄像头,一样工作。)实在不行,中间加个便宜的路由器/集线器,现在很多路由器功耗低,我拿充电宝给它供电。
3)光纤是从原理上都合理的方案,光纤收发器也不贵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挂两个平板天线,你的意思把路由自身天线拆掉,换成平板天线么?

是的。平板天线也就三四十元。

网友F:
200M還不如拉光纖,一對光纖收發器50元左右光纖0.2元不到一米用冷接接口,非常穩定,條件不足的話可以用自製網橋。兩個GI945的小主機+2.4G/5G,300M雙頻網卡OPENWRT。1Km5G也是很穩定,視距通信中間沒阻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的。平板天线也就三四十元。

你的GGG是用C#开发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GGG是用C#开发的么

用的MFC。

网友G:
电力猫 1000M的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楼主,买的什么摄像头,如何做到可以远程查看,我也正有此需求?

海康威视 萤石 C3W日夜全彩版,采用SONY的星光级传感器。夜里只要有点光线就能彩色显示,摄像头1080p,460元,我没买他家的卡,二倍价格,所以,京东另外买了闪迪128G的才一百多点儿,管存11天的内容。萤石的要300块了。客户端叫 萤石云视频 你摄像头接入互联网之后就可以远程观看。如果不具备互联网能力,可以把摄像头设置成热点模式,手机离他十米之类也是可以访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力猫 1000M的不行吗

路由器跟摄像头不在同一个电网。参见网友提供的信息之后我觉得实在不行就两对无线网桥吧。不差一个网桥的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200M還不如拉光纖,一對光纖收發器50元左右光纖0.2元不到一米用冷接接口,非常穩定,條件不足的話可以用自 ...

50元一对,是什么品牌的?比较感兴趣

网友:
室外ap, 其他的你都没有专业搞定只能靠运气

网友E:
MFC现在是不是已经被淘汰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力猫 1000M的不行吗

电力猫一般只有100M的,有1000M的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MFC现在是不是已经被淘汰了呢

我只知道visual studio还在更新mfc。51单片机不也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visual studio还在更新mfc。51单片机不也是这样吗?

MFC还是你的主力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康威视 萤石 C3W日夜全彩版,采用SONY的星光级传感器。夜里只要有点光线就能彩色显示,摄像头1080p,46 ...

赞!!!

网友:
固定场所拉光纤便宜稳定

网友:
固定场所拉光纤吧,便宜稳定。百兆光纤模块75一对。光纤可以买那种做好头子的,单芯SC头,200米,80元。这个比无线的稳定很多。
老家两个院之间就是拉了一个这种做好头的光纤,上网用和2路摄像头监控数据传输,除了光纤收发器电源坏的时候监控掉线,其他时候没有掉线过。
用过无限路由器做桥接,打开网页还可以用,视频聊天时就一卡一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