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画电源板,附了多张图,希望大家能指点指点.

楼主(2020-03-17):
这个电源是12V 40W, 照着别人的板画的,不懂的地方很多,希望做电源的高手指点一下.
1\电路不确定有没有错.
2\样板的初级绕组与开关管较远,我对调了一下位置,不知有没有问题.
因此也移动了Y1电容的位置,还有RDC电路的电容位置.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3\辅助电源的22uF滤波电解电容,我换成22uF 1206陶瓷电容.
4\没设计过贴片元件过回流焊,请看看这方面设计有没有问题.
5\请大家看看,是否还有其它什么问题.

样板

网友A:
镀铜也很漂亮,楼主这个圆滑的镀铜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镀铜也很漂亮,楼主这个圆滑的镀铜是怎么做到的

打错字了,是覆铜

网友:
很好啊 3D超赞

网友B:
联系一下OB2263的厂家,他们经验更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铜也很漂亮,楼主这个圆滑的镀铜是怎么做到的

谢谢,帮顶.
铺的时候,shift+空格 进行切换.

网友:
顶层进功率管的铜箔是不是离那大电容负极有点近。

网友:
C12与散热片的距离不够吧?

网友:
个人感觉220V输入端用这种近距离排针不妥,其它都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系一下OB2263的厂家,他们经验更丰富。

+1
直接找厂家技术支持

网友C:
看芯片外围电路和UC3844芯片总体上一样,这种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设计是重点吧,楼主能介绍下变压器选型、线径匝比、电感量计算等过程吗?应该还有磨气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芯片外围电路和UC3844芯片总体上一样,这种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设计是重点吧,楼主能介绍下变压器选型、 ...

第一次搞变压器不会设计,丢给淘宝店照做10个了。

网友D:
原副边安规问题:
  MOSFET和输出二极管共用一片散热器,副变二极管直接贴在散热器上,原副边之间爬电距离看你照片可能不满足要求,建议仔细检查你原副边之间的爬电距离。
输入端口的Surge防护:
增加输入端口的Surge防护部分电路。
评估NTC上功耗,看热应力是否满足要求
走线问题:
  涉及到的功率信号滤波,例如输入侧的X电容,母线Bulk电容,输出电容,增加开槽,引导尖峰噪声通过电容后再流向后端电路,且不建议使用梅花焊盘。容易在短路等情况下造成连接处失效。例如,输入bulk电容,经过shunt resistor后需要先回到电解电容的负后再回到输入整流桥的负...
  原副边的之间的电容走线需要先经过变压器的供电地回到控制芯片的地再回到输入母线电容的地,避免批量生产中浪涌测试时芯片隐形损坏。
  请再仔细核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搞变压器不会设计,丢给淘宝店照做10个了。

这也是一种办法 应该是按芯片厂家推荐电路的变压器参数来的吧。

网友E:
看起来很不错,有上电测试了没有

网友F:
提点意见: 1)整流桥前安全距离3.2mm,   整流桥后安全距离2mm,初次级加强绝缘6.4mm, 对照着看下吧,变压器是否加了挡墙,绝缘套管?
                 2)三圈两地, 这个应该没有大问题;
                3) 这个电源不做认证的吗? 没看见X电容,Y电容, 也没看到大地; 加了X电容还得给X电容加放电电阻,保证输入端子拔掉后,3S内电压跌至30V以内安全电压;
                4)RCD吸收电容C5用10nF 感觉有点偏大了,一般也就102,222 这个级别;电阻也建议用几十K的电阻,你这测试的时候没感觉到R1,R2发热吗?不过RCD钳位还是以Q1的DS级的漏感尖峰电压为准,
                     全电压范围,控制在MOSFET的 VDS安全范围;再去调整RCD尖峰吸收电路的阻容值。
                5) 还有电流采样点,C10 用1uF,滤得太狠了吧,一般也就101,102 这个级别,不知道你上电测了电源正常没? 这个只是滤毛刺的,芯片内部电流信号采样一般还有前沿消隐电路
                6) 光耦上面的那个电阻R4取样点,都是建议 从LC滤波电路之前取样的 ,从LC之后取样,会影响环路。
        就这么多吧,很久不做电源了,做电源水深的狠,赚的又少。

网友:
补充一点:  还有你说的第四点,应该是说贴片器件做波峰焊吧? 电源板插件较多,一般都是TOP层插件,BOTTOM层贴片用红胶工艺;
                   贴片器件红胶工艺做波峰焊,焊盘间距与焊盘尺寸都要比回流焊的器件封装相应加大,这样才能保证生产的可靠性, 一般建议0805,1206的贴片,不建议用0603的了。

变压器的设计,建议参照这个文档,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
辅助电容不建议使用贴片,温度/纹波和启动瞬间电压容易导致电容失效。建议使用电解电容作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原副边安规问题:
  MOSFET和输出二极管共用一片散热器,副变二极管直接贴在散热器上,原副边之间爬电距离 ...

对的,忘记说了,输入要加压敏电阻,比如10D471,不然你想不明白你的电源会是怎么坏了的;热敏电阻我们都是加在输入端口之后,整流桥之前的。

MOSFET 和 输出肖特基公用1个散热器问题不大,大家都是这个做的,需要加绝缘矽硅片、云母片、或者矽硅绝缘护套。

网友:
求楼主的3D封装库

网友G:
C9:1nF
C10:100pF及以下
C11:不装
R8:0R
R1/R2:47K~100K

IC的GND引脚要稍微处理一下。不要直接扔在一大块地线上。
主功率环路还是比较理想的,基本上做到了尽可能小的要求。

附件是OB2263的Demo,参考一下原厂的布线方式。
另外,小声说一下,我现在就是昂宝原厂的FAE。

网友:
引用 网友F:
提点意见: 1)整流桥前安全距离3.2mm,   整流桥后安全距离2mm,初次级加强绝缘6.4mm, 对照着看下吧,变压 ...

大佬厉害

网友:
向各位行业前辈学习了

网友:
看起来很漂亮

网友:
实际的不如画的好看

网友:
很漂亮   我是来膜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搞变压器不会设计,丢给淘宝店照做10个了。

  意思是把样品寄给对方,让对方拆解后再抄出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C9:1nF
C10:100pF及以下
C11:不装

求一个OB2269CCP 的参考设计。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求一个OB2269CCP 的参考设计。谢谢!

资料请查收 。

网友H:
有高手能帮忙分析一下图中高压MOS 管并电容C9的工作原理么。

网友:
学习,几年前干过一次简单的,失败,后面没有再弄过,毕竟各行了

网友I:
输入没有压敏,X和Y电容都没有,40W的功率,输入电容也不太富余。

网友:
ob系列,记号一个

网友J:
打死不信你是第一次画板子

打死不信!

网友:
真漂亮   3D库挺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副边安规问题:
  MOSFET和输出二极管共用一片散热器,副变二极管直接贴在散热器上,原副边之间爬电距离 ...

谢谢,指点。
原副边安规问题:实际MOSFET是塑封的关系不大。

走线问题你是说星形走线吧,
我觉得ESR的原因,不管线怎么走,电流始终都是先流到与铜箔相连的地方,而不是优先流到电容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很不错,有上电测试了没有

还没有,昨晚刚刚发出打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高手能帮忙分析一下图中高压MOS 管并电容C9的工作原理么。

这叫突波吸收电容,感性负载在关断时,会在开关管两端已有母线电压上再叠加一个尖峰,可能击穿管子,即便是管子短期没有挂掉,也造成管子过大的应力疲劳,寿命大减。于是加高压薄膜吸收电容,用来克制尖峰,削平尖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提点意见: 1)整流桥前安全距离3.2mm,   整流桥后安全距离2mm,初次级加强绝缘6.4mm, 对照着看下吧,变压 ...

谢谢指点
这个电源没有认证要求,塑料外壳的。 也不存在输入端拔掉的情况,上电就打开的。
RCD部分,阻容我觉得需要实际调试,所以没有仔细标注参数。采样滤波电容也是个忘了改。

光耦上面的那个电阻R4取样点,确实搞错了,谢谢提醒。

确实点红胶的波峰焊,焊盘是做大点了,就是没做过所以不确定焊盘够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的,忘记说了,输入要加压敏电阻,比如10D471,不然你想不明白你的电源会是怎么坏了的;热敏电阻我们都 ...

谢谢,按你说的,我加了个7D471 的压敏电阻。 10D实在是没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C9:1nF
C10:100pF及以下
C11:不装

谢谢指点。终于碰上专业的了。
------------------------------------------------------
“IC的GND引脚要稍微处理一下。不要直接扔在一大块地线上。”
这个具体要怎么处理?我没理解,没成功消化,
前两天忙,没时间细品,就直接把板发出去做了再说了。
能具体说下吗?下回改板的时候好主意一下。
-----------------------------------------------------
还有坛友提到的,关于大电容那里要星形走线,
我觉得ESR的原因,不管线怎么走,电流始终都是先流到与铜箔相连的地方,而不是优先流到电容内。
所以没必要先汇集到电容再出去。

请问,这一点你怎么看?
-----------------------------------------------------------
还有,OB2263的旁路电容,因为边上没地方放直插点解电容,我想用1206 22uf 陶瓷电容就近放置。

但上面有坛友提到“辅助电容不建议使用贴片,温度/纹波和启动瞬间电压容易导致电容失效。建议使用电解电容作业。”

你觉得他说的正确吗?

网友:
只知道画得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打死不信你是第一次画板子

打死不信!

初次画电源板,初次画电源板,初次画电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I:
输入没有压敏,X和Y电容都没有,40W的功率,输入电容也不太富余。

谢谢。指点。还好不是长时间满负载工作的。

网友:
画的挺好的

网友K:
搭车同问。

能否推荐AC220V-->DC100V或者DC150V的电源方案?  200W--500W。

网友:
引用 网友K:
搭车同问。

能否推荐AC220V-->DC100V或者DC150V的电源方案?  200W--500W。

你要的这个功率段,已经不是反激的强项了,可以考虑正激(单管或双管)或推挽结构(PC电源)。

网友:
电源一直不敢碰,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