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分析驱动变压器的电路原理

楼主(2020-03-17):
图纸如下。
图中R13,R14,E10,D10,D11都起什么作用呢?
SSP是由单片机产生30KHz的PWM波

楼主:
这个电路真实可用。但是感觉T1的初级没有泄放回路,怎么能形成交流呢?

网友A:
这个是反激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反激电路吧

不是反激。SSP是由单片机产生的PWM波

网友B:
交流訊號從 SSP 輸入就可以讓那超聲波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訊號從 SSP 輸入就可以讓那超聲波工作了?!

是的 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真实可用。但是感觉T1的初级没有泄放回路,怎么能形成交流呢?

R14是不是就是泄放回路?

网友C:
r13限流,限制功耗在U*U/R13,大概限制在一瓦多点的功率,r14是e10的泄放电用。这个电路输出的是交流,参考单端反激电源,mos导通时按照正激考虑但是提供功率比较小,mos截止时是反激电源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r13限流,限制功耗在U*U/R13,大概限制在一瓦多点的功率,r14是e10的泄放电用。这个电路输出的是交流,参考 ...

mos导通时按照正激考虑但是提供功率比较小,mos截止时是反激电源考虑  不是很懂  为什么正激功率小怎么说  能讲讲?

网友:
R13,R14分压

网友:
这个是超声波测距电路的发射部分,电阻R13与电容E10组成电源的RC滤波,因为发送的瞬间需要稳定的大电流,需要大电容提供低阻抗,同时加R减少对电源的影响。二极管D10、D11是为接收电路用的,在接收回波时,防止回波信号被变压器衰减,所以加二极管隔离(利用二极管的最小导通电压)。

网友:
还真没看到泄放回路,是不是功率小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
泄放电路就是变压器的次级吧。因为次级有并联反接的两个二极管,不管电压极性都是能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