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控制电机正反转,带限位的模块或者片子或者程序

楼主(2020-03-17):
最近迷上了电动升降装置,改遥控的过程中需要用到正反转控制,要有限位功能,比如上升到顶了停止,按下降,就缓缓下降,到位置就停止,希望推荐低成本的方案,模块,片子,程序,都可以,谢谢

网友A:
两个行程开关,一个继电器就行了,不用模块程序什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行程开关,一个继电器就行了,不用模块程序什么的吧。

希望上升的时候,下降无效,下降的的时候上升无效,但都能停止
限位开关也希望是触发的方式,最好的是的有人卖写好程序的片子,5个输入口,2个输出口(5个输入口依次是,停止,上升,下降,顶部限位,底部限位,输出A和输出B)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希望上升的时候,下降无效,下降的的时候上升无效,但都能停止
限位开关也希望是触发的方式,最好的是的 ...

不知道你是什么电机,多大功率。
如果是直流小功率的,淘宝搜索“电机正反 遥控 限位”,很多现成的遥控器,几十块钱。

网友B:
很简单的,用两个二极管和两个限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什么电机,多大功率。
如果是直流小功率的,淘宝搜索“电机正反 遥控 限位”,很多现成的遥控 ...

谢谢你提示。
用的车子雨刮电机,功率我估计有100w多,电压12V的那种
淘宝上的13元板子买了一个,还没有到手,感觉有个正反立马切换的隐患,当然可以通过继电器隔离开,我先看看。

这个是我目前的草稿,估计还要完善,哈哈

网友C:
VCD机进出仓电机控制IC

100多W用双触点继电器控制还简单皮实些!

了解下正反互锁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用两个二极管和两个限位就可以了

能具体指点一下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D机进出仓电机控制IC

这个想法不错,我目前的想法是希望通过一个单片机实现,具体如下?不知道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D机进出仓电机控制IC

100多W用双触点继电器控制还简单皮实些!

对,计划用继电器。干节点,简单明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计划用继电器。干节点,简单明了

你这个是做着玩还是有需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具体指点一下不,谢谢

注意二极管的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做着玩还是有需求?

我手上屯了满手电机,希望能用出去,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二极管的电流大小

这个牛逼,学习了,感谢!

网友D:
必须上下到限位才能反向么?还是随时可以反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必须上下到限位才能反向么?还是随时可以反向?

随时可以,到了某个限位就断电了,也就只能倒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时可以,到了某个限位就断电了,也就只能倒退了

你找下风阀驱动器的电路,那个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在电机上装个霍尔,在电机线上装个电流感应器,然后就可以无需限位开关进行闸门控制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手上屯了满手电机,希望能用出去,哈哈

都有啥电机,价格几何?
能有改造晾衣架的那种用的吗,家里的手摇钢丝晾衣架一直想改成电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都有啥电机,价格几何?
能有改造晾衣架的那种用的吗,家里的手摇钢丝晾衣架一直想改成电动的, ...

   不想折腾啊,,,直接买了个现成的电动升降阳台衣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电机上装个霍尔,在电机线上装个电流感应器,然后就可以无需限位开关进行闸门控制了, ...

找人写两个程序,勉强搞定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有啥电机,价格几何?
能有改造晾衣架的那种用的吗,家里的手摇钢丝晾衣架一直想改成电动的, ...

可以改啊,遥控+手动控制和电机一套100多元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想折腾啊,,,直接买了个现成的电动升降阳台衣架

有吊顶,不好改,要不早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改啊,遥控+手动控制和电机一套100多元

发个图片和链接看看

网友H:
楼主,这么巧,我也在制作这个电动升降机,我们加个微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么巧,我也在制作这个电动升降机,我们加个微信?

你好,好啊1537736399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二极管的电流大小

这个思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