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改了供电电压就不稳定了??

楼主(2020-03-17):
用adi的电流型运放8011做的一级主放,RC反馈做低通滤波。之前运放用的±2.5V供电,没什么问题。这个版本换成了±5V供电。部分板子上的运放输出直接震荡了。震荡波形像是不规则的三角波。求解

网友A:
加大 C16 试试。
还有你这后端接了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大 C16 试试。
还有你这后端接了什么。

我去,你是在玩火啊。我估计lz前面出问题了,单纯后面出问题自激的几率非常非常小。

网友:
输出跟22pF 电容之间,串接个100-10欧姆电阻试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你是在玩火啊。我估计lz前面出问题了,单纯后面出问题自激的几率非常非常小。 ...

何以见得?

网友C:
电流型运放,LZ选的反馈电阻R19太大了,换成电压运放会好

网友D:
C16 在电流型运放上不是会自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你是在玩火啊。我估计lz前面出问题了,单纯后面出问题自激的几率非常非常小。 ...

前面直接接一个运放的输出,接收一个小的电压信号。
我做了个试验,把22p的去掉了,运放输出就不震荡了。但是这里的22p有限制带宽的作用,如果22p去掉,噪声幅度增加了至少50%。对功能上有影响。
还有如果把1K/120K  换成100R/10K(手头就近捡了一个),即使22pf电容不去掉,运放输出也不震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C16 在电流型运放上不是会自激吗?

啊?有这种说法吗?不是说加反馈电容,运放会更稳定吗?叫什么超前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型运放,LZ选的反馈电阻R19太大了,换成电压运放会好

觉得你的说法合理,楼主选的电阻太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啊?有这种说法吗?不是说加反馈电容,运放会更稳定吗?叫什么超前补偿 ...

你去查看看,电流型运放加回受电容是会震荡的,电压型的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去查看看,电流型运放加回受电容是会震荡的,电压型的不会

搞定了,用1K/100K这组参数的话,5p 10p都不震荡,带宽也是越来越低,但是到22p就震荡。
用100R/10K这组参数的话,50p  100p时候的带宽和之前5p 10p差不多,但是这组参数一直往上加到了560p都没有震荡,而且带宽也是一致在降低。

网友A:
增大C16试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大C16试过没有。

用1K/100K这组的话,增大C16,震荡频率会变大,幅度变小。

网友:
先前2楼,分析反了。
现在看好像这个 C16需要取合适值。 1/(2pi*R16*c19) 应略比 震荡频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