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 如何提取二进制字符串 C = "10100001" (0xa1)

楼主(2020-03-17):
我想提取D7,6位, a = C[0:2] 能不能想办法写成 a = C[7:6]

python 字符串是从0开始
我们理解中二进制字符串的意义是数字的最高位
该如何做呢

网友:
没看懂楼主想表达什么,你到底是想截取字符串中的某两位,还是想截取某个值中的2bit?

'0b10100001'从左往右解读,左侧是最高位,这是人去读的方法,和python中数据如何储存处理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如同左移是乘,右移是除,在哪都一样,和大小端无关一样。

网友:
先转成int再与0xc0行不?

网友A:
感觉楼主是想按照逆序索引,那就转一下就好了呗
i1=7
i2=6
a = C[(7-i1):(7-i2+1)]

可以做成函数

网友:
自己写个函数不就可以了么,难道你想修改这个自带的函数?没意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是想按照逆序索引,那就转一下就好了呗
i1=7
i2=6

谢谢,我就是这样做的,只是觉得不自然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就是这样做的,只是觉得不自然哈

你可以用a=C[-8:-6]这种写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就是这样做的,只是觉得不自然哈

i7=0
i6=1
i1=6
i0=7
a = C[i7:i6+1]
a = C[i3:i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