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soft Visio 2016 Pro VOL版 分享

楼主(2020-03-17):
Visio 2016  Pro 专业版(VOL版)简体中文:

32位下载地址:

64位下载地址:

如果电脑里面已经安装office2016 VOL版 并且已经用kms激活,则此版本visio2016将自动激活,注意不要更改安装目录。

另附:office2016,project2016 之前发过的,避免楼下再问

Office 2016 Pro Plus (VOL版) 简体中文:

32位版本下载:

64位版本下载:SW_DVD5_Office_Professional_Plus_2016_64Bit_ChnSimp_MLF_X20-42426.ISO (1.05 GB)

Project 2016 Pro 专业版(VOL版) 简体中文:

32位下载地址:

64位下载地址:

激活方法
1.命令提示符CMD(管理员)进入Office OSPP.VBS目录

32位版本:
cd C:\Program Files (x86)\Microsoft Office\Office16
64位版本:
cd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Office\Office16
总之就是在CMD命令提示符(管理员)内 使用cd命令进入 OSPP.VBS 文件所在的目录

2.执行命令激活Office软件

cscript ospp.vbs /sethst:kms.v0v.bid && cscript ospp.vbs /act

网友:
标记Microsoft Visio 2013 Pro VOL
感谢分享

网友A:
请问有能用的Office 2010 KEY吗?网上找了几个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能用的Office 2010 KEY吗?网上找了几个都不能用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973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能用的Office 2010 KEY吗?网上找了几个都不能用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6402-1-1.html?_dsign=fecbc8a4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6402-1-1.html?_dsign=fecbc8a4

office2016有网盘分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office2016有网盘分享吗?

迅雷速度是百度网盘的20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迅雷速度是百度网盘的20倍

不是啊,我是说有没有2016的百度盘链接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啊,我是说有没有2016的百度盘链接分享。。

有种子链接了,为啥要用百度网盘。。。
百度网盘下载太慢了。

网友C:
为啥不用亿图啊  我觉得亿图 比visio要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啊,我是说有没有2016的百度盘链接分享。。

百度网盘上的这个被禁了。

网友D:
我同时装了,怎么打架Office 2016 + Viso 2016 vol?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网盘上的这个被禁了。

感谢上面提供的种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同时装了,怎么打架Office 2016 + Viso 2016 vol?

https://blog.csdn.net/xf_zhen/article/details/90743334

好像是这个问题。

感觉可能是RTL和VOL冲突了。
我后面试试。

网友E:
2013不好用,还是2015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13不好用,还是2015好用

楼主位 已经更换为visio 2016 pro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6402-1-1.html?_dsign=fecbc8a4

多谢,我家试试。

网友:
不错,就是太大了。。

网友D:
我这样装的,使用中没有遇到问题。

SW_DVD5_Visio_Pro_2016_64Bit_ChnSimp_MLF_X20-42759.ISO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样装的,使用中没有遇到问题。

嗯,我测试过了,没有问题。

别人遇到安装冲突,确实是因为一个是RTL零售版,一个是VOL批量授权版,才发生的冲突。

网友:
Mark!刚想找一个visio,还没搜索就看见这个帖子了。感谢分享!!!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我测试过了,没有问题。

别人遇到安装冲突,确实是因为一个是RTL零售版,一个是VOL批量授权版,才发 ...

请问这个跟Office 365订阅冲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跟Office 365订阅冲突吗?

应该是冲突的。

你直接全部换成2016VOL就好了。

网友:
Microsoft Visio 2016 Pro VOL版  谢谢楼主  记号

网友:
一直用visio画些简单的图,主要是觉得简单方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冲突的。

你直接全部换成2016VOL就好了。

我office 365是买的正版订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office 365是买的正版订阅啊

零售版和批量授权版确实是冲突的,
要不你试试看。

网友G:
谢谢分享,用的迅雷5.8.14.706.可是没有速度,能推荐个迅雷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零售版和批量授权版确实是冲突的,
要不你试试看。

试了一下
安装64位版本的,提示:无法安装,在你电脑里检测到32位的office程序。
又下载32位版本的,提示,无法安装,在你电脑里检测到64位的office程序。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了一下
安装64位版本的,提示:无法安装,在你电脑里检测到32位的office程序。
又下载32位版本的,提示 ...

先卸载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用的迅雷5.8.14.706.可是没有速度,能推荐个迅雷吗?

用最新版的迅雷,把全部选项都取消打勾,用起来也挺好的,我一直这么用的。

网友F:
我开了一个虚拟机,在虚拟机里面安装吧!

再次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开了一个虚拟机,在虚拟机里面安装吧!

再次感谢分享!

。。。。

网友:
感谢,终于找到VOL版了,MSDN itellyou上的都是retail

网友H:
我用的那个激活叫
MicroKMS神龙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9735-1-1.html

按照说明,可以使用,看来 ERROR CODE: 0 as licensed 表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那个激活叫
MicroKMS神龙版

exe的KMS,一下载就会被windows defender干掉。

所以现在都不推荐用exe的KMS。

网友H:
引用 楼主:
exe的KMS,一下载就会被windows defender干掉。

所以现在都不推荐用exe的KMS。

我是先干掉WD,然后再和谐。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先干掉WD,然后再和谐。

WD还是有用的。

kms.exe,我电脑已经不存留了,WD开着的时候,一打开文件夹,kms.exe就被删了。

所以还是bat的好用,主要是代码可见,不用担心exe带货。

网友:
谢谢,这个找了好久了

网友I:
这是itellyou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itellyou来的吧?

你在itellyou上能找到以上任何一个种子,算我输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itellyou来的吧?

itellyou的那个人,收录的版本,都是RTL版,VOL版他不敢放出来,VOL版本放出来会被微软干死的。

网友:
这个好,必须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itellyou的那个人,收录的版本,都是RTL版,VOL版他不敢放出来,VOL版本放出来会被微软干死的。 ...

有win 的vol没?

楼主:
win10没有区分VOL和RTL了。
win7有区分,但好像区别只是在密钥上,安装包RTL和VOL基本是一样的,
如果需要用kms批量激活方式去激活,需要修改为VOL的密钥。

windows 7 Pro 专业版(VOL版) 简体中文:
64位下载地址:cn_windows_7_professional_with_sp1_x64_dvd_u_677031.iso (3.19 GB)

windows7 Ent 企业版简体中文:
64位下载地址:cn_windows_7_enterprise_with_sp1_x64_dvd_u_677685.iso (3.04 GB)

这两个直接从MSDN.ITELLYOU.SN下载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10没有区分VOL和RTL了。
win7有区分

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用亿图啊  我觉得亿图 比visio要好用

Win10会自动删除和谐文件,就成了试用,你用的什么办法

网友:
下载不了,几天了,方便的还是搞个云什么的,改下名称防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itellyou的那个人,收录的版本,都是RTL版,VOL版他不敢放出来,VOL版本放出来会被微软干死的。 ...

我就是在tellu上下的,难怪激活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tellyou的那个人,收录的版本,都是RTL版,VOL版他不敢放出来,VOL版本放出来会被微软干死的。 ...

难怪itellyou上的Vol版本少了,我记得之前office的vol就是那边下载的。

网友:
visio 和 project 下不动啊

网友:
楼主位的visio 64bit的下载链接 好像挂了,我在别处找了个资源弄到度盘上去了。

PS:Visio 是在别处找的 看文件名是一样的 就转存到我的网盘里了,因为没有SHAR1等来做校验,所以需要自行验证,请知悉!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dnWwtt?fid=1060918525022632

网友:
这个找了好久了

网友:
谢谢,正要安装2013,看到果断换了

网友:
2007用VISO,其它用2019

网友:
Visio 2016  Pro 专业版(VOL版)简体中文  谢谢分享!

网友:
我的激活有问题,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2020-06-09):
感谢分享,之前一直用的2007版,终于用上高版本的

网友(2020-07-14):
你好  我下载你的  按照你的破解方式  破解不成功是什么原因了  win10 64

网友:
引用 楼主:
迅雷速度是百度网盘的20倍

显示这样的错误

网友:
推荐给一个工具,功能和Visio差不多,免费开源,可以在线使用也可以本地安装,跨平台
https://www.diagrams.net/

网友:
新电脑配套的win10 家庭版和Office学生家庭版可憋屈死我了,关键公司采购的电脑都送了正版软件,又不想碰盗版的了~

LZ的这个大概率也是用不了,只能虚拟机伺候之。
当年自己的电脑反正都不是正版,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Office+Viso+Project全套搞齐,虽然Project装上就没用过几次

网友(2020-10-28):
楼主好, 还能分享下 SW_DVD5_Office_Professional_Plus_2016_64Bit_ChnSimp_MLF_X20-42426.ISO  这个不? 现在已经下载不了了谢谢

网友(2022-04-21):
感谢楼主,激活成功,很容易方便

网友(2022-06-04):
visio 和 project 偶尔会用一下,但不能又没有。
收藏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3-03-02):
感谢楼主,激活方法确切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