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只要共地就工作不正常了,是哪里来的干扰

楼主(2020-03-17):
我的信号采集板和对方的功率板,分别用ACDC电源供电,都正常,但是我把我的采集板的ACDC的DC地连到他的ACDC的DC地,我的采集板数据就都不对了。

对方的功率板是高频大功率设备,我的耗电很小,不清楚为何两个系统只把共电地连到一起我就受影响了?最终我们的系统也要共地。

网友:
对方大功率设备的地干扰。从对方的设备找原因咯

网友:
输入端加个共模电感,看看效果。

网友:
描述的太笼统了,什么类型的设备?如果对方设备从你设备上走电流那干扰是巨大的。

采样的话只需要一点采样电流,可以串电阻增加输入阻抗来避免采样电路变成功率设备的导流条。

网友:
加个共模电感  不行就线绕磁环上面

网友:
采集什么信号?有没有隔离?   具体描述一下

网友:
可能是你这边的GND比较顺畅

网友:
干扰并不是单一的,可能有多种途径

网友:
最好有个系统图,这个干扰,也是为什么有电源隔离,通讯隔离的做法。

网友:
是不是地线不够粗,楼主要画出拓扑图,包括每段的线长

网友: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传导干扰了吧,通过寄生电容耦合过来了干扰信号

网友:
两个供电电源分别是多少伏,两部分电路是怎样连在一起的,拍一张照片看看。

网友A:
我把我的采集板的ACDC的DC地连到他的ACDC的DC地
本来隔离得好好的,都相安无事,为什么要连一起?对方的功率板是高频大功率设备是个确诊病例,而且还隔离了,你为啥还要自己凑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隔离得好好的,都相安无事,为什么要连一起?对方的功率板是高频大功率设备是个确诊病例,而且还隔离了 ...

可能就是需要用一个电源,如果还使用两个AC/DC,这不就浪费成本了吗。

网友:
应该是典型的共模干扰,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1、两个系统良好接地;2、你的信号采集板信号输入采用差分输入。

楼主:
是接地没接好,改善接地方式就好了。感谢各位

网友:
从新选择接地点,整个系统接地线加大看看。

网友:
你的AC/DC电源,用到Y端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