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一个AD623电路,谢谢!

楼主(2020-03-17):
请大家帮我看一个AD623电路,谢谢!输入脚第二脚要加偏置吗?现在第二脚接地只出来半波,这个第二脚加偏置仿真通不过的,谢谢!另外电路放大的是直流,我放大的是交流信号。

网友:
输出串电感,你在玩火么?

网友:
10uF输入电容这个是做什么的?

网友:
AD6xx系列虽然经典,但其实市面上很多是欧美海归二次回收物料,以及内芯其实是国产高仿的澎湃的“心”,新项目建议优先考虑AD8226/AD8237/AD8421/AD8429等。当然,SGM/3PEAK对应的型号,量大时,跟ADI批不到好价钱,也可以考虑换用的。

网友:
再谈电路本身,呵呵,建议楼主细读读这篇,“放大器电路设计,如何避免常见问题?”
为何运放输出,喜欢挂电容呢?它不是LDO呀。。。
要想输出干净的信号,干净的电源,合适的滤波,完美的PCB Layout,都很关键,而不是输出接电容,去让环路不稳定,振荡,except你需要一个时钟, :)

网友:
请教楼上,国产的有替代的型号吗?

网友:
不敢用AD623,特别怕手机干扰

楼主:
谢谢大家,我上一下电路。
信号源为100K交流信号,这个仿真一直通不过,请大家再帮我看一下,谢谢,我先用AD623调试一下,后边再换其它的IC,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