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低功耗232芯片推荐

楼主(2020-03-17):
因为项目需求,要求让232芯片也能有低功耗模式,本人苦思冥想,也没发现有低功耗的232芯片。
目前只能用带控制芯片工作模式的SP3222EEN芯片,在不工作时,控制芯片进入睡眠模式,来降低平均功耗。
哪位英雄用过类似的芯片,能推荐一下

网友:
电流要求多大呢?

网友:
把电源给控制起来,把RX进中断唤醒,缺点需要主机发个空数据包唤醒下或者重发

网友:
如果是近距离通信,可以用三极管反相电路代替,平时几乎不耗电。

网友:
用个pnp三极管作芯片供电控制?

网友:
想办法从RS232总线上面取电。这样功耗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47882-1-1.html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可以考虑在芯片VDD输入侧加一个MOS管,需要关断和开启时用MCU的IO控制MOS管栅极就可以了。

网友:
有些232芯片是有低功耗控制引脚的

网友:
232低功耗,关注一下

网友:
232低功耗,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