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球泡只亮一个LED的疑惑

楼主(2020-03-17):
去超市买了个球泡,上电发现只有一个LED亮。按说是串联的,要灭都灭了,想不出原因。我发现拔电瞬间其他LED会微亮。

网友:
这种扔了吧,多花10倍的钱买个正宗LED灯泡 :)

网友A:
灯珠内部应该有并二极管的

网友:
退货吧,网上随便买个有点牌子的都比这个好,还便宜。

网友:
是不是其他不亮的LED都极性焊接反了,然后被高电压击穿后形成通路,让唯一的一个正确极性的LED发光

网友:
电容降压, 桥堆整流 + 电解绿波  到 led

网友:
六芯LED灯,一芯发光,五芯围观。

网友:
像是击穿短路了四个只有一个正常,阻容降压是限电流的,坏了四个只剩一个亮电流不会大多少

网友B:
现在乡下都是LED灯泡,想找个乌丝灯泡都没有。LED灯泡普使质量差,光衰严重。

网友:
研究下电路看看,说不定有多个档位,短时间内关电再开电会调档。

网友:
这个太次了,起码要找个带开关电源的啊,

网友:
比较差的灯柱。 应该是不耐高温,过炉后坏了。  这种我们之前碰到过很多次。

不亮的灯珠是短路或半短路状态。

LED都是电流驱动的,不是电压驱动。 所以只要不是断路, 正常的灯是可以正常亮的。

电流驱动,恒流。大概一个灯珠3V。     6个灯珠是 18V。    只亮4个的话是 12V。电压会跟着调节。

不会说高压烧掉亮的那个。

网友:
不亮的灯珠短路了,这种是全串联,阻容降压恒流的方案,就算负载全短路也不要紧。买LED灯,外壳塑料或铝片很薄粗糙的绝对不能买

楼主:
买来放楼梯间做声控灯的,就买的便宜的。楼上说的可能性最大,只是5/6挂掉也太搞了。

网友:
让商家寄几个LED过来吧,你免费帮他售后了

网友:
阻容降压的容易坏。你这是烧坏后好的情形:其它的短路了,还有一个亮的。一般的正牌的LED灯是有芯片有变压器的,有各种过热过流保护,几年也难得坏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灯珠内部应该有并二极管的

对的,近年来许多都是并上二极管了的,免得串联时一颗故障导致整排都不亮,而话说这状况不知是超额使用?还是 LED 品质太差?才造成这样的结果?!

网友:
現在的LED100%超功率30%,50%超功率50%,3個月不壞謝天謝地了,先把背面CBB電容容量減半再說。要不加大燈珠瓦數。加大電阻是無效的。

网友D:
这种LED球泡灯,还不用白炽灯
去买正规大品牌的,贵很多,但那才是货真价实的LED灯

网友:
阻容加压的电路,质量好稳定性很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灯珠内部应该有并二极管的

二极管压降0.7V,LED压降2V,能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压降0.7V,LED压降2V,能亮吗?

是稳压管

楼主:
是新买的,估计被人掉包了?3元,扯皮估计比较麻烦,等复工了我用工具研究研究,纯属好奇。拔电瞬间不亮的灯也能微亮,这是最诡异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对的,近年来许多都是并上二极管了的,免得串联时一颗故障导致整排都不亮,而话说这状况不知是超额使用? ...

并二极管应该怎么并才能让正常时电流不走二极管?除非是并稳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乡下都是LED灯泡,想找个乌丝灯泡都没有。LED灯泡普使质量差,光衰严重。 ...

   最可怕是损害视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LED球泡灯,还不用白炽灯
去买正规大品牌的,贵很多,但那才是货真价实的LED灯 ...

正解,这也是很多人说LED垃圾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并二极管应该怎么并才能让正常时电流不走二极管?除非是并稳压二极管

貌似找那种比单颗 LED 的 VD 还要再高一点的即可。

网友:
这是最新的节能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新买的,估计被人掉包了?3元,扯皮估计比较麻烦,等复工了我用工具研究研究,纯属好奇。拔电瞬间不亮的 ...

看你照片,这灯应该是用论斤卖的次品LED做的 。阻容降压。。。你用手机看下频闪
讲真,买这种垃圾LED灯泡还不如用白炽灯
根据经验,多半是LED芯片软击穿
大电流状态下呈短路状态不亮
小电流可工作,所以拔电可亮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貌似找那种比单颗 LED 的 VD 还要再高一点的即可。

那不就是稳压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那不就是稳压管了

不是,若并上的二极管 VD 比 LED 的 VD 小,那电流就会优先流过二极管而不是 LED 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是,若并上的二极管 VD 比 LED 的 VD 小,那电流就会优先流过二极管而不是 LED 了。

稳压管是反并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稳压管是反并啊

就用一般如 1N4007 或是 1N4148 来试看看啊!貌似没听过并那稳压管的,因为 LED  的工作是走电流模式的,不知要那稳压管做啥?而稳压管成本估计一般也不便宜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就用一般如 1N4007 或是 1N4148 来试看看啊!貌似没听过并那稳压管的,因为 LED  的工作是走电流模式的, ...

你自己画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自己画个图看看?

有在卖内部有并二极管的 LED,怎不先去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自己画个图看看?

这个 也可以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