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win10在共享文件夹上,有个很坑爹的bug

楼主(2020-03-18):
桌面上,建立一个快捷方式,
然后指向另一台电脑,比如: \\192.168.1.19\共享文件夹
这个建立快捷方式的前提是,另一台电脑开机,且路径正确,才能建立成功。

之后,把另一台电脑关机。

用鼠标,点一下这个快捷方式,鼠标的右键一按下,电脑就卡死了。
笔记本用电池的情况下,死机了三四分钟都没任何反应,最后只能强制重启资源管理器,再过一分钟才慢慢恢复过来。台式机会快一些。

网友:
阿三已经把bug10做烂了。

网友:
这个问题又不是win10才有吧

网友A:
WIN10没用过,XP、WIN7也有这样BUG,并且要求删除此快捷方式.

网友:
XP、WIN7都碰到过,桌面上放了共享的快捷方式,刷新下桌面就会卡一会,折腾了好久才确认这个问题

网友:
我都是使用硬盘映射

网友:
试试磁盘映射

楼主:
磁盘映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没用过,XP、WIN7也有这样BUG,并且要求删除此快捷方式.

win7没得试了,我已经没有win7电脑了。

这个是按下右键就卡死,右键菜单都还没出来。

网友B:
我觉得可能是右键菜单所涉及的第三方工具(例如WinRAR, TortoiseSVN)存在的bug而不是win10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能是右键菜单所涉及的第三方工具(例如WinRAR, TortoiseSVN)存在的bug而不是win10的bug ...

没装winrar 也没有什么SV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