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通信电源的没,有啥能改可调的

楼主(2020-03-18):
有玩通信电源的没,有啥能改可调的,便宜量足
1. 能改电压
2. 能改电压和电流的

网友A:
最多的就是中兴那款吧

网友:
中兴ZXD2400 很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多的就是中兴那款吧

中兴的个头有点大啊 改装也比较麻烦

网友B:
艾默生的2900,48v/50a,抗造,可以改电位器调节,也可以用can调节

网友:
搞这么大个用的地方不多吧,一般弄个350w的30块钱明纬用用应该够了,便宜量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兴的个头有点大啊 改装也比较麻烦

你说通讯电源哪里有小个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艾默生的2900,48v/50a,抗造,可以改电位器调节,也可以用can调节

这个有资料没?

网友:
有的电源改电压不是改个反馈那么简单,比如说L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