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配器中LN各串1个保险丝的作用求解

楼主(2020-03-18):
如上图,LN各串了3.15a保险丝,这有什么用?安规要求?这个原理图是100W带PFC的适配器中截出来的。

网友:
双重保险?

网友A:
L和N不一定哪个先烧断啊
N的先烧断,L的就断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和N不一定哪个先烧断啊
N的先烧断,L的就断不了了

怕一个不断

网友B:
实际使用中指不定是哪根接的火线。

网友C:
新版UL有这个要求,要双保险丝。

网友:
5楼说的对

网友:
和卖保险丝的有交易

网友:
避免有不规范的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使用中指不定是哪根接的火线。

一定是火线的保险丝先烧断?

网友:
不确定吧,保险丝不可能一模一样,谁差谁选断吧

网友:
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防止火零线接反,这样无论哪根线是火线,都可以烧断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版UL有这个要求,要双保险丝。

哪一版的标准,能说一不?用两个保险丝的负作用还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版UL有这个要求,要双保险丝。

指的是哪一版呀

网友:
也是猜测出于安全的考虑

网友:
两脚插头,无所谓,三脚插头,烧断零线保险,维修工不要因工殉职么?

网友:
如果是医疗类,看看GB9706.1我看到过相关条款,应该是I类设备。

网友D:
曾经做过医疗认证,标准就需要两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曾经做过医疗认证,标准就需要两个

两个的话,如果只断零线保险丝,这种风险是怎么考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的话,如果只断零线保险丝,这种风险是怎么考量的?

没错零线先断这有点危险

网友:
感觉,应该是两插的才需要两根线都串保险,两插的没有零火的区分。三插明确区分零火,那么只该在火线上串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的话,如果只断零线保险丝,这种风险是怎么考量的?

只断零线的保险,这是发生在负载过载过短路时吧。没有触电风险吧。可能当设备供电插座没有按标准设计时,2个保险安全点

网友:
见过防雷击的是用2个保险丝

网友:
5楼说的对+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