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hal 驱动非标准i2c协议的问题

楼主(2020-03-18):
最近项目用到一款触摸ic 通过i2c读取键值。因为ic的协议和标准的i2c协议有点区别,导致读出的数据一直不对。

如图所示,规格书上是连续读两位数据,而HAL库上是读完一位发送了一个ack,再读一下位,所以导致我现在读出来的第一位是正确的,第二位数据是不对的(貌似是左移了一位),

使用的是这个函数  HAL_I2C_Master_Receive(&hi2c1,0x89,rev,2,100);

本来想修改HAL库的底层,但是跳来跳去,还是没找到在哪里修改

是不是非标准的i2c协议只能用软件模拟的方式去读取?

有遇到同样情况的朋友吗?求指教

楼主:
说明下,第二张图是逻辑分析仪上采集到的时序。数据中间比规格书上多了一位ack,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第二位数据不正确

网友:
小心遭遇硬件bug哦,非标准的最好还是gpio bitbang,避免浪费大量时间。

网友:
这个玩意一直没用好,现在还在用模拟的。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逻辑分析仪,界面很好看

网友:
硬件i2c坑啊

网友B:
i2c这东西  有些不同厂家的芯片i2c读写操作差距很大  到现在都不敢说i2c调的很溜

网友C:
还是模拟的来的自在

网友D:
谁家的逻辑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逻辑分析仪,界面很好看

某宝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家的逻辑分析仪?

某宝,几十块钱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i2c这东西  有些不同厂家的芯片i2c读写操作差距很大  到现在都不敢说i2c调的很溜 ...

是的,很多都是厂家自己搞的协议。

楼主:
虽然一直听说stm32的i2c很坑,

但是也没有人能说出具体的坑在哪里?

大多是情况就是很多各种厂家的协议并没有按照标准的i2c协议来搞,

导致我们调试的时候出现各种问题而已。

仅个人看法,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模拟的来的自在

已经放弃硬件i2c

在改软件i2c

楼主:
引用 网友B:
i2c这东西  有些不同厂家的芯片i2c读写操作差距很大  到现在都不敢说i2c调的很溜 ...

如果不是标准的协议,估计要改hal库的底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一直听说stm32的i2c很坑,

但是也没有人能说出具体的坑在哪里?

是一个地方的硬件设计逻辑有问题,现在早忘了具体怎么回事了

网友E:
依然不愿意接受HAL库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依然不愿意接受HAL库的路过

有时候hal库也很方便。底层的配置会更清晰。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