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AD信号能用普通AD口测量么?

楼主(2020-03-18):
一个温度传感器,输出信号为差分信号,如果mcu只有普通ad口,能做测量么?怎么接线,基准电压怎么选? 还是必须要mcu自带差分输入功能的AD模块才行

网友A:
可以测量,首先单片机基准电源和基准地要做单点隔离,有条件温度传感器使用基准电源,经过分压给单片机AD做基准电源,设计一下测量量程,温度的差分信号最大值满足单片机AD测量的80%以上,在程序处理上对数据进行排序或冒泡处理能作出比较理想的效果。这里主要是电源和参考地要隔离好,很多参数你没说没法多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量,首先单片机基准电源和基准地要做单点隔离,有条件温度传感器使用基准电源,经过分压给单片机AD做 ...

那差分信号的两个输出脚怎么链接AD口,分别接么? 结果怎么处理?取差值?

网友:
弄个运放转一下

网友:
如果两个都是正的,分两个ad口测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差分信号的两个输出脚怎么链接AD口,分别接么? 结果怎么处理?取差值? ...

差分信号一正一负,负端接隔离地就行,AD口一路采差分正极一路采隔离地,结果两路相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信号一正一负,负端接隔离地就行,AD口一路采差分正极一路采隔离地,结果两路相减 ...

由于这个温度信号变化范围很小,AD的基准电压取的是温度传感器电压的分压么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吧,用两路ADC同步采集减一下,应该也就行了。理论上动态范围扩大一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这个温度信号变化范围很小,AD的基准电压取的是温度传感器电压的分压么 ...

变化范围很小的话,还是要搞一个运放来转换一下比较好。

当然,不用运放时,你可以试一下,比如,两个ADC口分别接两个电阻 组成的分压,得到的中点电压是CPU中的ADC电源电压的一半,这样就可以接你的差分信号了

网友:
有的MCU 内部ADC,支持差分输入,还带PGA 的,可以直接测量传感器输出的差分电压的。

网友:
最稳健的做法是接一级仪表放大器,做个预处理,尤其工业现场干扰大,引线长,共模电压大的场合。若精度/抗扰要求不高,普通运放,接成减法器来处理一下也行的。

网友:
没有这样用过,差分信号使用差分输入AD采集过

网友:
还是要调理一下比较好吧

楼主:
谢谢上面大佬的回复,看来没有大佬实际这样用过

网友:
如果确定两路信号的数值在AD接受的范围内,用两个AD通道分别采集后再求差。或者直接增加一个减法电路,让硬件把这个活干了也行。

网友:
要求高成本限制不太大的话可以考虑用专门的差分转单端运放,具体型号记不得了,楼主自己找下ADI的。

网友:
假如差值远小于共模信号的话,用差分ADC,分辨率最高。
举个例子,差分信号,他们对地的电压都是4-5V之间,也就是差模信号是正负1V,但共模信号达到4V
如果用单端ADC,则ADC的基准电压需要5V,假如都是10bit,那么分辨率只有5mV,对于测这个只有1V差模的信号,有效数值只有正负200而已。
但如果用差分 ADC,将差分ADC的基准电压设定为1V,分辨率达到1-2mV。那么对于这个1V的差模信号,有效数字有正负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