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 allegro无法到处DXF文件问题请教

楼主(2020-03-18):
每次导DXF文件时,都会报错,“given layer filename does not exist,you must creat one”,有哪位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上面有个选项  点开来 有两个项目可以点的 选第二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个选项  点开来 有两个项目可以点的 选第二个

非常感谢,刚开开始学,不熟悉

楼主:
非常感谢这么细致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