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h文件中的time()不能在keil5里直接使用

楼主(2020-03-18):
最近几天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想通过time.h中的time()函数获取时间,extern _ARMABI time_t time(time_t *  /*timer*/);  但是一直会报错:..\..\Output\Templat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ime (referred from main.o).keil认为此函数未定义,但是使用该文件中另外一个函数:extern _ARMABI double difftime(time_t /*time1*/, time_t /*time0*/); 则可以编译通过,并且还有数据返回。经过这几天的搜索,keil是通过microLIB对标准C语言库进行解析的,故而又对microLIB进行了搜索发现,此库不支持time函数。故而认为,keil无法使用time()函数(再不对其进行重新定义的情况下),不知此结论是否正确,或者是否通过IAR或者其他编译器能够直接使用此函数。此处贴出本论坛另外一个帖子,是通过重塑time()函数实现的。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15092-1-1.html

网友A:
裸系统基本上都不会支持time函数的,因为SOC根本不知道现在是几点,真的想要知道几点必须要有一个RTC或者等价的设备,就好像printf单片机不知道该输出到哪里去一样
反过来,difftime是计算两个时间差的,和真实时间没关系,当然是实现的

网友B:
microlib被裁剪了,这是为了编译出来的代码体积最小考虑的。因此只能自己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rolib被裁剪了,这是为了编译出来的代码体积最小考虑的。因此只能自己实现了。 ...

只是不理解,既然不实现,干嘛还把它写在文件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系统基本上都不会支持time函数的,因为SOC根本不知道现在是几点,真的想要知道几点必须要有一个RTC或者等 ...

这样的解释,就很能说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系统基本上都不会支持time函数的,因为SOC根本不知道现在是几点,真的想要知道几点必须要有一个RTC或者等 ...

提到rtc就不得不提时钟漂移了哈哈。上周折腾stm32,rtc搞了半天,用的内部40khz,貌似stm32没有校准啊(我外部要是给2hz还用内部rc干吗?),现实中的3秒它能走4秒还多。。

网友:
IAR上可以用localtime,time()没试过